大vbar和mini vbar的区别

楼主(2012-03-26):
为什么巨狗和大狗都是配大vbar小狗和泰世的那些都是配mini vbar呢?这两bar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同问=高手回答

网友B:
软件一样,但大V8的硬件比小V8好点应该是

网友C:
据了解,之分一体和分体,蓝bar传感器都一样

网友D:
大的貌似可以定速,迷你以前无定速,现在貌似可以加一条什么线,就可以设置定速了

网友E:
小的只能支持3个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