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动改数控功能可以用步进电机自动走刀吗?手自一体

楼主(2012-03-26):
如题
手动改数控功能可以用步进电机自动走刀吗?手自一体
象挂走刀档一样
电子手轮当机床手轮
十字开关当挂档

网友:
看我的帖子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3524我是平顶山,想改可以来看看

楼主:
谢谢,没找到,给个链接吧

网友:
做个脉冲发生器就行了

楼主:
我想手自一体,走刀速度可调,关键我不懂电呀

网友A:
直驱用双出轴步进电机,手轮装在步进电机后出轴上,如需减速在手轮轴上装同步轮再装手轮,或者将手轮装在步进后轴。
如是大步进电机(85以上)用电磁离合器,57步进电机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用双出轴步进电机,手轮装在步进电机后出轴上,如需减速在手轮轴上装同步轮再装手轮,或者将手轮装在步进后轴。
如是大步进电机(85以上)用电磁离合器,57步进电机不用。

用电子手轮是想用电机自锁,其它象手动一样

网友B:
你是唯一的和我的想法接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唯一的和我的想法接近的

谢谢爷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有空一定拜访

网友:
爆改数控车?

楼主:
爷们,您来了吗?

网友:
有事发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