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 关于跟踪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2-03-26):
兄弟刚刚入魔不久,一直在潜水,但是关于跟踪云台的帖子很少,所以发帖子来问问前辈们,希望别见笑,小弟在这谢过了。问题:跟踪云台和跟踪天线是一个意思吗?我看那个跟踪天线AAT  2000多元啊!贵啊。我只是想让图传的距离远一点,所以上平板天线,求最便宜的跟踪云台。一般多少钱,。。大家介绍介绍。。只需能帮助平板天线时时对准飞机即可。。谢谢

网友:
自动跟踪云台是通过音频通道接收GPS坐标,需要复杂的结算部件,所以很贵。
有人用三脚架人工转动天线,使天线大致对准飞机,据说效果还不错。但我嫌那样还是太麻烦,正想搞一个新的方法,你可以试一下。
直接把平板天线挂脖子上,自由转动身体使人正面大致对着飞机的方向就行了,再在平板下面弄两根线连到控上,这样就可以控制平板天线的方位和俯仰角,不用花那冤枉钱了。

网友:
辐射会很大的

网友:
用了就知道

网友:
我用的是SKY 自动跟踪,目前还没出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请问SKY自动跟踪多少米啊?

楼主:
老鹰树 老鹰眼 Eagle eye 自动 天线 跟踪遥测系统(分集接收)
价  格: 789.00 元

楼主:
请问这个是吗?还需要买什么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SKY自动跟踪多少米啊?

自动跟踪+OSD模块约1500元

楼主:
谢谢你们了。。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