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今天,飞机今天差点飞丢 特来咨询各位前辈

楼主(2012-03-26):
今天风和日丽 ,飞机在家被我抚摸N次之后   决定今天出去上天兜风。。。。
提前给老婆买吃买喝讨好一番之后,同意与我同去做助手,心中大喜

驱车来到飞场   一丝风都没有啊  哈哈  爽。。。。。   马上组装各种装备
装备布置如下: 1.2G博通800MV图传+7寸显示器 放在车顶(轿车比较矮刚好显示器与目平行)  图传以及显示器由车载12V点烟器电源供电
飞机 山寨白翼龙 3S2200+1400KVi朗宇   420线SONY CCD (420线CCD感觉还行 能满足普通飞行需要)  图传电调摄像头共用电 ,之前试飞过感觉2块2200有点重  飞的有点快  所以用了1块电池
天7 2.4G控  由于老婆资金管理较严 飞控和遥控功放暂无。
一切准备妥当  准备起飞唤老婆帮我目视飞机  并用手指示飞机当前位置     我则看着屏幕飞。。。
飞机起飞了  100M范围内兜了两圈   飞机调的非常稳 心中狂喜  爽。。。。啊  哈哈  逐渐飞远!  就在此刻紧急情况突然出现  发现飞机不受控制了  立马看老婆手指方向  飞机在10点钟位置  平飞飞远  头顿时就麻了 。。。大喊一声 失控了  潜意识就朝飞机方向飞奔  奔了30-50米左右  突然感觉信号恢复 但依然不稳定 好不容易操控飞机飞了回来  立马降落检查! 但发现都很正常 也没什么问题!不敢飞了  收工回家!
现在QQ群中咨询    现怀疑  1:接收机安装不妥当  遮挡失控  2:图传距接受过近干扰失控  3.。。天7自身问题。。4:还不知道 哈哈
特发帖谈论事故原因 。。。。各位老大不藏不耶。。有什么高见说出来吧
下面是 个位置指示    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改改在飞 先买个飞控

网友:
设备在地面上拉拉距。图传跟接受尽量远。图传天线指向地面。

网友:
要是没有飞控,没有可靠的GPS回航,,我根本不敢上天,因为为一次飞上去我都找不到飞机,每一次在我熟悉的飞场上空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网友:
轿车都有了,还差飞控钱?飞丢了,也差不多飞控钱了

网友:
接收和图传发射太近了,我曾经放到40公分远仍然会被干扰失控,你很幸运。

网友:
很明显是图传干扰了,天线隔得太近

网友A:
1.2g图传,经常会干扰到2.4g的控,反过来还差不多。再说你离得太近了,两根天线间(平行,一高一下是另外一种说法)至少要相距波长的一半以上,最好能够一波长,你才多少距离?

网友:
我也是天7控,好像不大适合FPV,也不好加功放,烦ing

网友:
不用问了,图传与接收太近,我做过实验,用一个辉盛舵机,靠近图传20CM就发生抖动,

网友:
再上一个图吧

网友:
大家都说了,我只看不说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教导  ,  我今天把接收机的位置换个位置  再去试飞  回来做个详细报道
与我出现同样问题的  也可以做个对比

对了 还有个问题请教  就是电调会不会干扰接收机啊?

网友:
电调不会干扰接收机,这就是压制干扰,我之前没加功放,400米左右飞机就不听使唤

网友:
图传惹得祸。

网友:
13楼
你老是胡说八道,误导别人。
全向天线如果横放的话,它的波瓣就变成什么样了?
你以为天线是礼花棒,一点着就朝着四面八方喷火花吗?
全向天线也是有方向性的,它只是水平方向全向,垂直方向呈锥形,所以天线竖直的时候,360度都能够收发信号,但是水平之后,它就成了一长条,有很大两块死区。

网友:
LS说得对

网友B:
让事实说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事实说话

这和事实无关,天线的摆放是最基础的理论,你先告诉我,横放的天线那两块死区怎么处理?
对了,你知道全向天线的波瓣是什么样的吗?这可是基础里面的基础。

网友C:
还有,飞FPV千万不要用TDF的控哦。。那不失控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飞FPV千万不要用TDF的控哦。。那不失控才怪呢。。。

你这说法有问题,换成扶他爸就行了?天线离得太近,别说扶他爸,就算是扶他老母,扶他姥姥,扶他一家子也没用。
TDF国产机子,价钱便宜,性能也不错。

网友:
楼上说得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和事实无关,天线的摆放是最基础的理论,你先告诉我,横放的天线那两块死区怎么处理?
对了,你知道全向天线的波瓣是什么样的吗?这可是基础里面的基础。

图传横放,飞得高,我试过了,飞到1公里上空还很清晰

网友:
同意25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传横放,飞得高,我试过了,飞到1公里上空还很清晰

一公里清晰也算清晰 ,我的图传十公里也清晰那要怎么讲呢

网友:
我要求不高,一公里足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2g图传,经常会干扰到2.4g的控,反过来还差不多。再说你离得太近了,两根天线间(平行,一高一下是另外一种说法)至少要相距波长的一半以上,最好能够一波长,你才多少距离?

1.2的一个波长? 最小也要25cm么

网友E:
同样天7,同样准备上柏通1.2g 800,同样资金老婆管着暂时上不了飞控,强烈关注
上周末冲浪者飞远了视力不好分不清姿态,差点飞丢,觉得还是先上飞控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传横放,飞得高,我试过了,飞到1公里上空还很清晰

这我承认,天线横放肯定飞得高,它的波瓣变成了垂直的,只要反向正确,信号绝对好,但是平飞就不行了,天线横放的时候,它的波瓣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车轮,车轴的方向就是死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1.2的一个波长? 最小也要25cm么

你最好定27。
25是一波长,是最糟糕的距离,哪怕是24或者26都比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定27。
25是一波长,是最糟糕的距离,哪怕是24或者26都比它好。

回去拿尺子量一下
射频方面的东西不是很了解,hookgeo开个帖子讲一下呗,科普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天7,同样准备上柏通1.2g 800,同样资金老婆管着暂时上不了飞控,强烈关注
上周末冲浪者飞远了视力不好分不清姿态,差点飞丢,觉得还是先上飞控比较靠谱。

如果手头紧,暂时不能上飞控,你可以试试把冲浪者换成翼龙或者好小子,机翼的上反角加个两三度,天线再拉远一些,应该可以FPV.
用冲浪者还是算了,这架飞机并不适合FPV。

网友:
问题我不懂   最可能就是图传干扰了   也是潜水看到的

网友:
我的接收和图传相距80CM(一横一竖)

网友:
强烈请求 hookgeo 开射频的科普贴,造福广大小白

网友A:
我在收集资料,主要是找图,然后开个帖子。
尽可能多点图,少一点专业术语,让大家都看得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收集资料,主要是找图,然后开个帖子。
尽可能多点图,少一点专业术语,让大家都看得懂。

先感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收集资料,主要是找图,然后开个帖子。
尽可能多点图,少一点专业术语,让大家都看得懂。

先鼓励一下!大家都想飞得好飞得远

网友:
楼主都玩fpv了,还用天7?好歹用个好的啊。比如futaba

楼主:
今天又炸了  炸的那个惨啊    改了接受位置还是不行啊。。。。。。。。。。。 万能的论坛救救我啊

网友:
早就听说 TDF 不行了  早就有模道做过实验  抗干扰是比较差的 再说了 博通800MW 那么强大 呵呵  首先第一步就是换控

网友:
你先换换图传的频道试试 看看那个频道最合适

网友:
我准备装一个舵机专门控制图传电源的,发现不对路或者失控时自动切断图传电源,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炸了  炸的那个惨啊    改了接受位置还是不行啊。。。。。。。。。。。 万能的论坛救救我啊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呢?建议你把图传接上电靠近那个舵机看它是否会抖动!

网友:
我知道原因有二!一是图传干扰主翼上面那个控制副翼的舵机!你现在把图传天线指向机头水平放置,肯定没有干扰了!
我用辉盛舵机做过实验,把舵机放近天线中部旁边,35CM都抖动,把它放在天线的底部和顶部很近都没有干扰。虽然图传天线水平放置,理论上讲由于地球对电磁波的极化作用,作用距离会降低,但是有效防止接收干扰失控,这才是重点!不然的话,飞出300米就失控了,你图传能传500公里又有何用?
二是接收机的天线靠近那根拉杆(导体)而且弯弯的没有笔直固定,看天线的尾部还有一个120度的转弯呢

网友:
现在你只有一个个排除了。做一个测试吧,先试试不开图传会不会有干扰?然后再试一下开图传,先确定控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图传干扰。
然后试一下干扰的是舵机?还是控的天线?你把控的天线再挪远一些,挪到尾翼的位置,(注意,把天线放在机身的另一侧)然后你在装翅膀的位置贴上一张锡箔,把两根天线隔开,保证其中一个干扰不到另外一个,如果仍旧失控,那就是舵机被干扰,如果没有失控,那是天线被干扰,可能天线恰好在倍频位置,这样的话,改一下频率,有很多选择的。

网友:
对了,我忘记问一声,你是不是只挪了天线,没挪接收器?如果接收器太近,一样会被干扰的,你那个图传功率太强了。
还有,你的接收器位置越低越好,最好低于图传天线的中线。
我还建议你买一根高增益的天线,就是那种长棒子,那东西的波瓣很扁,近处反倒是死区,情况会好一点。、
最后还有一点,1.2图传配2.4控,最好加滤波,从理论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是很多人的血泪史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网友:
大家都说天七失控不行,可几米用天七+功放飞了8公里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干扰真是个不好搞的东西

楼主:
我用的辉胜90S  金属齿的舵机   我刚才仔细的测试了一下    把舵机放在图传天线旁边  先是疯狂抖舵  随后反应迟钝  最后没反应了

又测试了  吧接受天线放在图传天线附近  舵机远离   结果更恐怖  接收机直接亮红灯了   郁闷 。。。。。。我真悲剧啊

楼主:
还有  大家一般2.4G单接受的天线是怎么在飞机放置的  ?

我刚才又对飞机进行改造  把机身中部的升降 方向舵机  改到尾翼上了。。。。
我通过今天的试飞  敢接最先失控的就是副翼    别的朋友飞着没问题  也可能是3通翼龙的问题 不存在干扰副翼
柏通800MW  1.2G 图传 功率实在太强大了   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辉胜90S  金属齿的舵机   我刚才仔细的测试了一下    把舵机放在图传天线旁边  先是疯狂抖舵  随后反应迟钝  最后没反应了

又测试了  吧接受天线放在图传天线附近  舵机远离   结果更恐怖  接收机直接亮红灯 ...

你再试一个东西,把图传天线拉直,别像照片上那样歪脖子,然后把接收机和舵机全都放在天线的正下方,那里应该是天线的死区,看看还受干扰吗?

网友:
发射机远离其他设备,不要用辉盛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副翼舵机用的银燕的  好像更悲剧   先失控的就是副翼。。。。、
我想知道几米  你的图传天线和接收机天线怎么摆放的  能否上个图呢?、

这个问题不解决  不是上不上飞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直接干扰舵机  就算加了飞控  一样炸鸡  或者  飞丢

网友:
还有是否干扰,地面测试,先不开图传,小区里跑下,看距离多少,开了图传,看距离是否减少

楼主:
发现新问题   有时炸鸡并不一定是干扰接受的问题
问题是干扰舵机  大家都要小心啊,我昨天狂炸5次 总结原因  是干扰舵机  先抖舵然后反应迟缓  然后停止

网友:
我还从来没有干扰失控过

楼主:
可能是我没装功放?  信号压制太大了吗?  说不了   我今天把副翼舵机用铝箔屏蔽掉   实验一下  如果在不行  只有改3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新问题   有时炸鸡并不一定是干扰接受的问题
问题是干扰舵机  大家都要小心啊,我昨天狂炸5次 总结原因  是干扰舵机  先抖舵然后反应迟缓  然后停止

你的舵机是不是蓝色那种辉盛?建议你把图传天线横着放,接收竖着放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的舵机是不是蓝色那种辉盛?建议你把图传天线横着放,接收竖着放

真的不要再叫大家吧图传”天线”横着放了, 真的很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的不要再叫大家吧图传”天线”横着放了, 真的很危险。。。

怎么个危险法?你有实证吗?

网友:
好多时候图传干扰的不是接收机而是舵机,换个舵机试下就OK,期待楼主进一步实验数据

网友:
这个机机有点丑

楼主:
在家顿了几天  终于从新改装完毕   。。。。。今天下午出去测距+试飞  现无任何干扰 ,,,,哈哈  准备上飞控了

网友:
怎么改法了,上图让大家学习学习取取经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顿了几天  终于从新改装完毕   。。。。。今天下午出去测距+试飞  现无任何干扰 ,,,,哈哈  准备上飞控了

大家这么尽心帮你,现在问题解决了,应该拿出来大家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