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来看看2612三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26):
打开三轴无副翼系统,打副翼或升降舵,操作杆回中手。舵机却是慢慢的加右。一抖一抖的回中。有好几秒时间才能完全回中。

手拿头接收偏移,三轴系统也工作正常。能向相反方向修正,但是舵机回中的过程也是一样的,慢慢的回中。很慢。这样肯定不行的吧。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这个接收是收的二手的。找那位出接收的也找不到。天天不在线。晕死了

我的GCP回来了,看了GCP的三轴与六轴。修正后回中都很快。不知道这个2612还有哪里设置不对吗,所有的旋钮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我是2801控。用2801模式对码能对上。对上后接收灯不亮。打舵各舵机的活动也是乱的。换成2601模式就正常了。以上问题求解呀。用过的朋友帮帮

网友:
用28 模式设置成 1舵机模式

网友:
对频后灯不亮检查控面板上的GYRO/AUX2开关是否打到了非锁尾模式
控里面MDSET\GYRHLD\GYROSENS\设定GYRO/AUX2值  0:70%  1:30%
2612面板上有延时开头记不清了去官网下4F200说明
http://www.walkera.com/cn/upload/explain/4F200_expc.pdf

楼主:
谢谢两位。这就看看去

楼主:
还是不行呀。就是在2801模式下用1个舵机模式倒是各舵机的活动正常。但是对码成功后灯还是没亮,舵机回中还是慢慢的。有毛病,有没有人知道呀?

楼主:
说明书上什么也没说清楚。就是只是介绍了一下各按钮功能。没有说怎么调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呀。就是在2801模式下用1个舵机模式倒是各舵机的活动正常。但是对码成功后灯还是没亮,舵机回中还是慢慢的。有毛病,有没有人知道呀?
控面板上的GYRO/AUX2开关扳到另一边试试
控里面菜单MDSET\GYRHLD\GYROSENS\设定 GYRO/AUX2 值  0:70%  1:30%
先开控电源后开接收电源或先开接收电源后开控电源试试

网友:
接收出问题了,我的2622就是这样,返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三轴无副翼系统,打副翼或升降舵,操作杆回中手。舵机却是慢慢的加右。一抖一抖的回中。有好几秒时间才能完全回中。

手拿头接收偏移,三轴系统也工作正常。能向相反方向修正,但是舵机回中的过程也是一样的, ...

26xx 的修正模式本来就是先反向修正再 慢速回中;而gcp/mini cp则是模仿了mcpx,机身倾斜时三轴让十字盘反向修正后就不回中了,要人工摆摇杆时去手动回中。这两种模式只是三轴软件的不同实现而已,都可以让无副翼稳定飞行,相对而言,gcp/mini cp 更接近有副翼的手感,不会有被三轴抢舵的感觉。

楼主:
我没玩过三轴。只是凭理解。如果“机身倾斜时三轴让十字盘反向修正后就不回中了”,那不是就向另一面一直飞去了吗?就算没有三轴自动修正,打舵也是很慢的回中。这个速度足以让无副翼这么灵活的机机偏航很多了。是这样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什么问题,接收灯不亮还是舵机回中有问题?

网友:
还好我的没出给你,要不然。。。。。。。
接收灯不亮应该是感度的问题,陀螺仪在非锁尾模式灯是不亮的
对于回中慢,我没察觉,可能跟设置有关,搜一下怎么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在2601模式三舵机模式下是要亮的。
就2801用一舵机模式不亮

回中慢,麻烦你看看你的是正常的吗?相关说明书很少呀。官方的说明也是2603的控,貌似跟2801的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问题,接收灯不亮还是舵机回中有问题?

接收灯是亮的,而且在ADJ模式下调斜盘也是木有问题滴,可就是把开关2拨到WK模式的时候,斜盘立马就斜了,俯仰和副翼舵机就出现了和LZ一样的毛病,打舵慢,回中也慢,就是慢动作。再回到ADJ模式,就又正常了。
搞不懂,反正返厂了

网友:
标题

我想应该还是设置的问题,我有2702,到手时也是回中慢,后来装机全部从新设置,就好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返厂回来了记得给我说一下。我跟你一样的。ADJ模式下正常。WK模式下就是反应慢。主要是回中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把你的设置方法说一下吧,做个参数。

网友:
LZ用什么舵机?华科尔兼容性差,换不同的舵机模拟或数字试试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数字舵机,就只有威盛9g舵机。加右咔咔的响,慢慢的回中。esky cp3的舵机也是如此。

接收机的灯亮了,是控的设置问题,三轴打开也能按正常的方向修正,就是修正后,回中很慢。不知道这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返厂回来了记得给我说一下。我跟你一样的。ADJ模式下正常。WK模式下就是反应慢。主要是回中慢

今天收到华售后的电话,态度很好,说给调好了(我表示严重怀疑),还说是我把接收机上那三个旋钮中负责舵机行程的给调太大了,见鬼了,行程调大还能导致WK模式下舵机变慢??
我于是只好再次强调了我的调机过程,并重申这是二次返厂,要求他再认真测试一下接收机旋钮行程最大和最小状态下的舵机反应。
再等等看吧,我真担心再发回来的结果可能还是坏的

楼主:
我上次的2801接收记不到ID也返厂了,那回处理的还算好。服务也还是可以的。LS的能留个联系方式吗?回头多交流一下。我的QQ:12220912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到华售后的电话,态度很好,说给调好了(我表示严重怀疑),还说是我把接收机上那三个旋钮中负责舵机行程的给调太大了,见鬼了,行程调大还能导致WK模式下舵机变慢??
我于是只好再次强调了我的调机 ...

不知道返厂要不要钱的?

楼主:
只出邮费

网友:
对,暂时只要我出来回邮费。

回LS,俺没有QQ、MSN,更没有微博,俺是outman 论坛里PM我好了,总来

网友:
路过,学习,继续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