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F3C的主旋翼尺寸不同?

楼主(2012-03-26):
请教F3C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为何F3C的主旋翼尺寸不同?F3C直机和普通直机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
f3c多用非对称翼,普通机机多用准对称翼O(∩_∩)O

网友:
标题

f3c需要大浮力,非对称翼上弧度较大,转动时上层气流比下层快,这样下层气压高,比一般的3d机用准对称翼提供更大的浮力。
f3c机追求极度精准和姿态的优美,禁止使用3轴陀螺仪,飞机增稳的秘诀在于全包机壳,矮脚架,更大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有时上空飞行会关闭陀螺仪锁尾,利用风向标原理使飞机飞出标准航线。
f3c机设计通常采用多层机体设计,和3d机两个碳板一夹不同,尽量减少震动,任何减少虚位的设计都可以在3c机上看到。

楼主: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F3C桨比3D桨,更长更宽更重一点,桨叶的重心偏向桨尖位置

楼主:
非对称旋翼重量一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对称旋翼重量一致吗

你只要了解动平衡就知道了,非对称翼的意思是上弧面与下弧面弧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了解动平衡就知道了,非对称翼的意思是上弧面与下弧面弧度不同

您都是在哪儿学到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