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各位拥有C6104的大侠

楼主(2012-03-26):
望提供一下主轴拉杆的参数,谢谢

网友A:
铁作的前面螺纹 7。5MM的。

楼主:
 谢谢,有更具体的么,7.5的螺纹?

网友B:
英制 里也没有7.5的螺纹啊

网友C:
想做好 不容易
估计你是一个夹头都冒得!!!
螺纹 7X0.75
拉杆7.5 X80mm(通孔)
尾端起个2台阶 前8.4X8.4mm 后12X3mm
夹头也想自己做吗?想做也可以给你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