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几年了 还不知道45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26):
有人知道吗?250 450 500 500等, 根据什么定义的?

网友A:
好像是原来用有刷电机时,电机的型号吧

网友B:
是指飞机大小,数字越大的飞机越大

网友C:
沙发正解哦,原来没有无刷电机的时候,用有刷电机的级别标注O(∩_∩)O,现在仍然沿用这个标准。

网友D:
我C 我一直以为是飞机的尺寸呢

网友E:
我也以为是尺寸。

网友F:
是主轴到尾轴 的距离吧!~

网友:
坐等正确答 案。

网友G:
据说是轴距
9楼正解

网友H:
哈哈!
主旋翼半径!!!!

网友I:
和楼上持相同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以前的有刷电机, 450大奖半径325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长知识了

网友J:
主尾轴距离

网友K:
伤到人流血的毫升数

网友L:
是主轴到尾轴的距离

网友:
250 450 500是根据主轴 尾轴之间的距离定的 所以才有450改480一说 600 700 800是根据桨的尺寸定的!

网友M:
就是个代号吧。。。各种说法都有 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答 案

网友:
The size classes come from an old convention of naming things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motor... not the power or anything, the actual physical size of the motor. A 400-size motor used to be a well-known thing - there is a pylon racing class called "Speed 400" which requires the use of a 400-size motor. With brushless motors now on the market though, a 400-size motor can be way more powerful than the old brushed motors, and still be technically a 400-size motor.

Now obviously, running one of those in a Speed 400 race against guys using the Cobalt 400... is gonna be a little unfair. So really, the classes don't mean a whole lot of anything anymore, but they have a historical meaning.

These days though, the size classes are still used, and while they are somewhat ambiguous, they are less useless than the class names such as "mini" and "micro"

And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the best objective comparison method is to use blade size.

less than 200mm blades - 100-class - "ultra-micro" - (Blade mSR)
200mm blade - 200-class - "micro, or sub-micro, I don't know" (Trex 250, Gaui 200)
290mm blade - 300-class - "micro, I guess" (Blade CP, Honey Bee)
325mm blade - 400-class - "mini" (Trex 450, Blade 400, Mini-Titan)
425mm blade - 500-class - "helicopter sized?" (Trex 500, Protos)
600mm blade - 600-class - "large electric?" (Trex 600, Mikado Logo 10)

There are some blurry lines there...

网友N:
坐等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N:
坐等翻译

他的意思是电机功率等级是区分飞机等级的标准@( ̄- ̄)@
所以沙发正解

网友:
1。级别按主轴 到尾尖端长度来算的方法是错的
2 。也有说是按照桨长度来算的 这也是错的
3。 还有说是按照能产生的动力来计算 这也是错的

关于有刷电机级别来分到还没证实过 现在都是无刷 再这么分还是错的

如果拿电机动力来区分 那么那些拿450用超暴力电机耍的是不是该称为500?

我在把450电机装250上 那是不是250也该叫450了

网友:
就是一个的型号而已,亚拓叫450,雷虎叫325,泰世叫X3。
用有刷电机的型号?有这样的有刷电机型号的吗?700是先有油动还是先有电动的?有有刷的700?
型号是怎样定出来的?桨?电机?轴距?仿别人的?只有厂家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