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伟力V911遥控器电路的设计有一些看法,希望制造工厂能予以改进……

楼主(2012-03-26):
希望伟力V911的制造商能看到这个帖子,以下是本人一点点善意的进言……

这几天仔细地研究了V911原配的遥控器,发现这台遥控器电路,除了开机时发出“嘀嘀”音的蜂鸣电路、控面板上半部用于指示开机(装饰)的LED电路,还有那给充电器提供电能的电路,是使用6节(1.5V×6=9V)电池的电能外,其余的主控制芯片、2.4G发射模块、显示屏(包括显示屏的背光),操控摇杆、微调开关等等,都是使用一个由代号为Q8的IC所提供的3.3V电压。

再说,那充电器原本是接电脑USB接口的,换而言之其只要输入电压5V就能正常充电了。因此,这个控附带的充电口也只要输出5V电压就可以了。

问题:由9V降为3.3V和5V后使用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呢?如此的线性降压电路,效率是不是太低了?电能的浪费是不是太大了?使用的成本是不是偏高了?

本人的看法是:原配的遥控器电路有设计欠妥之处,本完全可以设计成使用4节电池(6V)供电的。

若予以修改,则益处有:
1、由6V降为3.3V时的电能损耗可以进一步降低;
2、对外提供5V的充电口电路,也只要改为使用一个限流电阻(或保险电阻),可省去一枚稳压二极管(型号不详)和一只电压调整三极管(2SD882);
3、Q8之前那串接的两枚1N4148(其作用不是十分清楚,估计是降压+电源反接保护)也可省去一枚;
4、对V911的使用者来说,每次可以少支出两节电池的费用;
5、说得冠冕堂皇些,可以更加低碳、更加环保;
6、从上述的改进来看,工厂可以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

本人才疏学浅,建议是否合理望工厂的领 导斟酌,同时也请高手们砸砖!!

网友:
楼主技术好,人也很谦虚,希望911厂家能看到此建议,我的911已改控电,使用废旧手机电池改的2s电池,呵呵更加低碳环保。

网友:
此建议很好!

网友:
此建议很好!260A就是四个电池

网友:
 不错有钻研精神

网友:
好建议啊,都2.4G了,3.3V的电压,设计成6节电池有点浪费电池啊。支持!

网友:
亚拓100的控用的就是四节电,不知伟力为何要增加两节电?

网友:
同楼上,本来就是抄的亚拓,为啥要多加电池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
一样要改模具,建议改成2节18650电池(横装),4节5号电池竖装,两用模具,这样的话18650 2600ma可以用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伟力V911的制造商能看到这个帖子,以下是本人一点点善意的进言……

这几天仔细地研究了V911原配的遥控器,发现这台遥控器电路,除了开机时发出“嘀嘀”音的蜂鸣电路、控面板上半部用于指示开机(装饰)的LED电 ...

2、对外提供5V的充电口电路,也只要改为使用一个限流电阻(或保险电阻),可省去一枚稳压二极管(型号不详)和一只电压调整三极管(2SD882);
对外提供的充电口,可直接连电池正负极,输出6V即可。底座里面用了片H1KL,板上刷着SG2561,找不到芯片资料。但从4.2V灯灭这点来看,我猜测它是一个PWM芯片,而且自带参考源,所以它的电压输入范围应该可以容纳下6V。

3、Q8之前那串接的两枚1N4148(其作用不是十分清楚,估计是降压+电源反接保护)也可省去一枚;
原压差是9V-1.4V-3.3V=4.3V;改良后压差6V-3.3V=2.7V,完全可以耐受。因此,改成4节电池后,两个1N4148可全部省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 保险电阻或限流电阻还是有必要安装的——当外接设备出故障时,能及时切断电源、避免故障扩大。
压差是另一回事,保留一个二极管的用意是: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电源反接),能起到保护发射模块和主控芯片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 保险电阻或限流电阻还是有必要安装的——当外接设备出故障时,能及时切断电源、避免故障扩大。
压差是另一回事,保留一个二极管的用意是: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电源反接),能起到保护发射模块和主控芯片的作用 ...

我认为 保险电阻或限流电阻还是有必要安装的——当外接设备出故障时,能及时切断电源、避免故障扩大。
没关系,充电底座里面有保险电阻。

压差是另一回事,保留一个二极管的用意是:可在特殊情况下(如电源反接),能起到保护发射模块和主控芯片的作用 ...
我觉得用电池的话,很少有人会插错方向吧?即使电源反接,也要4节电池全部插错才能反接吧?
不过,既然要改的话,还可以再改良。你提到反接的事,我觉得可以用个小型的整流桥,这样一来正接反接都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底座里有保险电阻,这并不能保证充电导线出故障(短路)时能切断电源是不是?
保险丝或保险电阻安装的位置离电源越近越安全,这是一个合格的电子电路设计时就得优先考虑的问题。

用小型的整流桥是能随意接电源了,但是,这得用4个二极管或专用的桥式整流才能做到。单从保护电路的目的出发,这无疑是增加成本之举。

网友B:
用6节电也有个好处

方便用大飞机上的2S动力锂电(7.4V)代用:兼作控电和小飞机母电,母电充电用平衡充,充电方便、使用成本低;母电容量足,外出给小飞机充电不亚于坐充,效果刚刚的!母电一般玩家手里都有,不用另购。不太了解2.4G发射模块是不是只能工作在3.3V?能不能电压高些,发射功率也相应大些?(技术发展太快,孤陋寡闻喽!)如果是,我建议把电源电压直接给发射模块:不浪费,又提高发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用大飞机上的2S动力锂电(7.4V)代用:兼作控电和小飞机母电,母电充电用平衡充,充电方便、使用成本低;母电容量足,外出给小飞机充电不亚于坐充,效果刚刚的!母电一般玩家手里都有,不用另购。不太了解2.4G发 ...

2.4G发射不同于FM频段,2.4G是视距频段,一般2.4G芯片输入功率在0dBm时候,输出大约为22dBm,有150mW的输出功率。国内法规限制R/C发射功率是100mW,其他地区好像就200mW,3.3V的电压足够了。下面转贴一下有关2.4G发射距离:
一般经验发射功率每增加6dBm传输距离增加一倍,考虑到射频功率放大部分的增益,发射功率从0dBm到22dBm,增加了22dBM,发射距离增加(2的22/6次幂)倍,约为12倍,从 笙科电子(Amiccom)发布的测试数据分析(开阔地最远测试距离双向250KBPS的速率100m),经过功率放大后,模块拥有1200M的开阔地有效传输距离,考虑到各阻抗匹配损耗、天线损耗、环境因素,该模块理论上应该有500m以上,50kbps的传输能力。
如果传输数据量低,更可以达到千米以上的传输距离。

网友B:
我不清楚的是,在2.4G频段,发射功率是否也像FM频段那样与电源电压有关?如果都是实际工作在3.3V,那么有的的遥控器(发射机),例如华科尔2801PRO,为何要以8节圆电池(12V)工作呢?这个设备的拉距号称1000米,估计实际有个400米吧。

网友(2012-04-25):
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清楚的是,在2.4G频段,发射功率是否也像FM频段那样与电源电压有关?如果都是实际工作在3.3V,那么有的的遥控器(发射机),例如华科尔2801PRO,为何要以8节圆电池(12V)工作呢?这个设备的拉距号称1000米,估计 ...

2801pro的发射功率是100mw。

网友:
什么破控?真背!

911这个什么破控,才玩一个星期不到,拉距就一下变得只有几米了,就跟个红外玩具似的。电源电压正常、发射天线接收天线焊点正常、晶体焊点正常、发射模块电压正常(3.3V)……没法查了,一边去!点子真背。

网友(2012-06-17):
非常感谢楼主和fc23fcevff23 两位...我看到上面的讨论,直接把遥控的充电接接口直接并联在电池上. 充电非常方便.对于在外面玩的时候,这个充电接口还是非常有用的..

另外, 我动手能力比较差, 改4节电池供电,其他不需要改什么, 只要短接那2个二极管就OK了.  对于电量显示, 只要把R8(忘记是不是这个)改小,就OK了.

网友(2020-04-21):
用18650电池很有新意;现今锂电非常普及,18650大容量很省心。

网友:
用18650电池很有新意

网友:
小厂里面的工程师都是半桶水,能够帮你整出来都不错了,你还想要优秀的设计 ??三流人才出三流产品

网友:
搞模型根本不赚什么钱,只能聘到最差的工程师,你想人家华为一年100万的工程师,玩具公司老板都不一定赚到这么多,他哪有能力找到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