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飞了一年天7了,比较满意,马上要飞3D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从正常模式切换到3D模式,在哪里设置这个?用过的朋友说下

网友A:
大小舵 ,由K3开关控制,看说明书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舵 ,由K3开关控制,看说明书去

说直白点,就是右手正上方的那个D/R两档键!
熄火是左手边角上的键!

楼主:
说明书看了,就是不知道大小舵什么意思,单飞痛苦啊

网友:
大小舵  就是舵量最大值么 大舵翻的快

网友B:
大小舵里面设置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舵量,0对应的是普通模式,2对应的是3D模式。其次就是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分别设置好普通、锁定、特技(3D)的数据。最后,3D开关是由右上角的K3开关控制,在0和2之间切换。
飞了一年了居然对自己的控还不熟悉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我在好好研究下

网友(2013-07-23):
引用 网友B:
大小舵里面设置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舵量,0对应的是普通模式,2对应的是3D模式。其次就是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 ...

谢谢这位模友的回答,你不知道新手的痛苦,老手觉得一句话的问题,新手要琢磨上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月。到最后还不一定能弄懂。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