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FPV 很多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2-03-27):
玩航模几个月了 都是固定翼

可能就是有个帖子说的吧 FPV 是每个航模者都绕不过去的坎

断断续续买了摄像头  还有一个视屏叠加 的OSD  但不带飞控功能

载机油后推的轻木机 和还没到货的 网上的98元飞翼

其他配件都有了

现在很纠结图传的问题

我的控是2.4G 的

买1.2G 的图传怕干扰  5.8G的图传 距离近

而且网上的卖家太多了

挑花眼

请教各位前辈  给个信誉好 卖图传的商家  还有就是解答一下 图传的 困扰 !

另外能不能发给我写 如何连接图传 OSD 摄像头的 线路图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帮顶,最近也要上套图传

网友:
楼上的指点非常正确!最好选用慢速机,改个双翼飞机最好。

楼主:
各位前辈的图传都是在那买的  能否发个站内消息告知 谢谢

网友:
入FPV还是慎重点好,我花了大把的银子了

楼主:
但喜欢这个东西 所以前辈们多多赐教呀  现在就缺图传还有接线的方法了

网友:
想多花银子就罗美,想少花就柏通。不知你如何打算的?

楼主:
目前目标就是先飞起来 然后能正常的传送图像 体验一下  所以应该买博通的 但是真的在淘宝上调花了
所以先问大家个好的商家 买图传 然后还有接线之类的问题 有没有连接的线路图 ==

楼主:
继续顶起来  大家来说说

网友:
taobao搜索下,然后按销量排名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顶起来  大家来说说

你是2.4G的控,最好使用5.8G的,那个也有200HW的,应该不贵,虽然传的不远,你是新手千万先别想往远了飞,等飞好了再换个500HW的,1.2G的和2.4的有干扰,也听说有不被干扰的,但是你愿意冒这个险吗?卖家我推荐你去看看这个栏目的“标题”第三排的网名,点开他,到他的店里去看看,我听说口碑很好。作为新手过来的,我建议你不要一味的寻求便宜的,要找到负责任的商家,那样你才会少走弯路,祝你成功!

楼主:
是 niba3721么??没有店什么的呀??i资料里面没有?

网友:
多听听程老师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