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就这么难玩么?

楼主(2012-03-27):
我刷1202后,飞行器特别不稳定。偏的很厉害,而且CF,定杆和返航都没有用。。我以为是我水平和罗盘没有做好。但是链接电脑上,数据没有问题。。我把GPS的线拔掉又重新飞。结果飞的很稳。而且CF和航向锁定也好了。我降落后,又插上GPS,又出现严重的偏。而且CF完全没用了。。这还不如1200的呢?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到公园里去飞,没有带摄像机。。明天弄个视频。晚上发到论坛里,大家研究下。有人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么、?千万别说我哪里没调好。把GPS的线拔掉就玩的好好的,飞的很稳。但是插上GPS,起飞都困难,严重的偏!

网友:
是玉兔原配GPS吗?如果是,出给我试试   1039130252

网友A:
我的玉兔不論是1202固件還是1201固件都飛的很穩
一鍵返航及自動降落還有CF都能發揮功能
台灣這裡也有飛友有相同的症狀,插上GPS就不穩
看來玉兔的技術支持要重視這個問題
發個視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Mjk1NzAw.html

网友:
看看你的gps装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我的飞机总算装好了,昨晚小区内试了一下,但是没有GP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玉兔不論是1202固件還是1201固件都飛的很穩
一鍵返航及自動降落還有CF都能發揮功能
台灣這裡也有飛友有相同的症狀,插上GPS就不穩
看來玉兔的技術支持要重視這個問題
發個視頻   http://v.youku.com/v_show/i ...

稳的,远处地上的黑色物体是控?

网友:
楼主 你GPS插好了后 启动时 拨几下GPS定位档位 切换几下就能平稳飞行 这个问题我也有 切换几下模式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控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1202后,飞行器特别不稳定。偏的很厉害,而且CF,定杆和返航都没有用。。我以为是我水平和罗盘没有做好。但是链接电脑上,数据没有问题。。我把GPS的线拔掉又重新飞。结果飞的很稳。而且CF和航向锁定也好了。我降 ...

玩模型其实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有模友能调得正常飞行,且效果不错,说明我们自己的飞机可能还没有调好
仔细调节,查找问题的所在,才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技术......
你的问题估计是装机时的布线等造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刷1202后,飞行器特别不稳定。偏的很厉害,而且CF,定杆和返航都没有用。。我以为是我水平和罗盘没有做好。但是链接电脑上,数据没有问题。。我把GPS的线拔掉又重新飞。结果飞的很稳。而且CF和航向锁定也好了。我降 ...
你的GPS是如何安装的?最好上个PP看看。

网友C:
技术,我的刷了最新固件后罗盘一直不能通过自检,只接USB线也不能通过。

我很奇怪程序是怎么判断干扰的呢?罗盘也没有校准过,以什么为依据呢......

用指南针和手机中的罗盘放飞控上都测试过了,未通电和通电后均没有变化,而且指向是正确的,没看出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我的刷了最新固件后罗盘一直不能通过自检,只接USB线也不能通过。

我很奇怪程序是怎么判断干扰的呢?罗盘也没有校准过,以什么为依据呢......

用指南针和手机中的罗盘放飞控上都测试过了,未通电和通电后 ...
请将你的飞控寄回给我们检测。

网友:
技术看看你们有无这样的问题:开机的时候有时解不了锁,指示灯显示罗盘自检通不过。是有一半的几率出现这个现象,不定时的。,然后拔电再上电(有时要搞很多次)又可以了。

网友(2012-04-26):
干扰吧?会不会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欢迎台湾朋友:loveliness:

网友(2013-02-20):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E:
潜水学习中。。。。恶补关于兔子的所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