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控制电调,程序和接线问题

楼主(2012-03-27):
利用DSP产生PWM波控制凤凰120A电调时,三根信号线怎样跟DSP开发板连接,我知道红色线悬空,黄色信号线接PWM引脚,另一根要接DSP地线吗?求DSP控制电调程序!!!!!!!!!!

网友A:
用DSP控制电调信号,岂不是大才小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头上正好有DSP,就用DSP控制无刷电机了。请问DSP与电调信号线是怎样连接的?信号线有3根,红线、黄线和棕线。

网友B:
红线是电源正 可以不接 但是信号线和GND要接在开发板上 就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