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T8fg玩fpv吗?

楼主(2012-03-27):
请教下论坛里有人用T8FG玩
FPV
吗?如果有,其他配置是什么,告知下谢谢

网友A:
我原先就用T8FG玩FPV的,搭配1.2G图传,没有失过控。但最远距离只有2.1公里。
感觉距离太近就把控出手了,

网友B:
一看就是从直升机转来的~(*+﹏+*)~

网友A:
楼上所言对极了,我先玩直机,后入固定翼、再后来就FPV了 T8FG对直机来说很强大,但对FPV来说就一般般了。

网友C:
T8FG可以加个2.4G的功放吗?

网友A:
原帖由
enots
于 2012-3-27 12:59 发表
T8FG可以加个2.4G的功放吗?
可加但必须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