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机油可否做小床的润滑油?

楼主(2012-03-27):
按说明书要求是用缝纫机油做润滑油,每次汽车保养的机油都用不完,可否做小床的润滑油?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没问题,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要求下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A:
有铜瓦的地方好象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铜瓦的地方为什么不行? 估计好多人都想了解。。。

望能科普一下,有助于坛友!

麻烦再指点一下,适合用什么类型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铜瓦的地方好象不行的

有道理的。
铜瓦即含油轴承,俗称铜瓦。用黄铜粉末为主要原料,高温高压成型,具有多微孔的特性,可浸入较稀薄的轻机油。
所以,铜瓦体内部是一般都是含油的,而且是比较稀薄的轻机油。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进行润滑,因为油的膨胀系数比铜大,铜瓦工作时发热导致其微孔孔内的机油自动渗出,对表面进行润滑。停止工作,铜瓦温度降低,机油体积收缩又回到微孔内。
而汽车用的机油一般比较粘稠,较难进入铜瓦的微孔。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我就在用,选标号高的

网友:
冬季用油稠,我是加了点缝纫机油,现在不是时兴吃调和油吗?

网友:
当然可以。其实凡是润滑油都可以作为小车床的润滑油用。我用的就是柴油机的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