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X9怎么分配AUX2通道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入手了一个3GX,拜读了千红等老鸟的设置文章,很受益,文中提到要将AUX2通道分配给尾陀螺,在DSX9中的SELECTMOD中有可以设置的地方,但AUX2只能选择IHN或ACT,无法改成GOY,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成功设置过的?V8中就是自动会改到AUX2上的,不知道3GX是否一样,请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
DSX9的AUX2本身就是感度通道,保证是ACT就行了

网友A:
如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230084c-77b9-11e1-a321-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贴个图,,真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e230084c-77b9-11e1-a321-0015c55db73d/
预览:
http://prefile35.rayfile.com/zh-cn/thumbna ...

谢谢楼上的两位朋友,图片看过了,但请问是怎么设置的呢?V8不需要设置,自动就这样分配了,但3GX是否也是会自动这样设呢?手动反正我没有成功过,谢谢!

网友:
如果是新建模型,系统菜单里面AUX2无感度选项,如图

网友:
这个时候,到设置菜单里,要打开感度选项,调到AUTO

网友:
再进系统菜单,你就发现。。有感度了。。

楼主:
强大的论坛,热心的模友,多谢两位朋友的指教,回家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