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客服请进 EBAR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的EBAR 有问题  请客服解释  是我设置问题还是产品问题   故障描述: 3d油门中间时候 调整舵机中立点使十字盘水平  三个舵机与舵机臂成90度  可是退出后就不平了。奇怪 请帮忙指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陀螺仪布置位置选项怎么我明明装的是面板向上 插线向后  但是选择的时候却要选择 Rear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陀螺仪布置位置选项怎么我明明装的是面板向上 插线向后  但是选择的时候却要选择 Rear      不要按照说明书对应的选项,按照实际情况设置。

EBAR 设置前最好先做一次原厂设置恢复,就是设置卡左上角的按键长按。恢复默认以后,再做调试。舵臂微调的问题就会解决

楼主:
小丘你好 感觉软件很不稳定 奇怪  希望能能级固件就好了

网友:
你说的不稳定具体指那些方面?

网友A:
丘哥550升级到700用换电机么

网友:
高级东西。害我看说明书的摆放方式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丘哥550升级到700用换电机么

楼主:
我调试好了 还没试飞呢 等我测试吧

楼主:
请问小岳  我的EBAR  为什么三个舵机经常出现不一致呢,从新通几次电又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静态就这样啊。有时候2个舵机动作很大  一个舵机基本很小   我说的是上下推油门总螺距啊

网友:
正常的,静态就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0是不是不用换呢

网友:
550升级600可以不换电机。飞6S低压。
我就有一架正在飞,会不会有问题还不好说,有待时间的验证

网友C(2012-05-1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陀螺仪布置位置选项怎么我明明装的是面板向上 插线向后  但是选择的时候却要选择 Rear      不要按照说明书对应的选项,按照实际情况设置。

兄弟 你选Rear飞起來如何?我正在设置中,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陀螺仪布置位置选项怎么我明明装的是面板向上 插线向后  但是选择的时候却要选择 Rear      不要按照说明书对应的选项,按照实际情况设置。

兄弟 你选Rear飞起來如何?我正在设置中,关注这个问题

如果对应的修正方向不正确,那起飞瞬间就是秒炸,不信你试试,我们等你的炸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应的修正方向不正确,那起飞瞬间就是秒炸,不信你试试,我们等你的炸鸡结果
今早差点秒炸,我的EBAR是正面朝上插槽向尾舵,应该选Front可是我上下检查倾斜盘时方向不对,选Rear方向就正确了,上电试飞时在地面向右倾斜,差点秒炸,现在无语泡茶等下在折騰<炸机报告暂时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