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9047在六轴的使用报告

楼主(2012-03-27):
在单位写的,没有拍照,用的XA的六轴架子,PULSO2217 KV840电机,WKM飞控,DJI 30A电调,TURNIGY NANO 3S-4S 5000电池
        用米6总是小动作很多,没有了四轴的柔和感,飞行很硬的感觉。有人说XA和DJI的六轴机架桨间距过近造成扰流,后来打电话咨询某公司老总,告诉我是振动过大导致的,桨间距只要大于15MM就没有扰流现象。
       开始在GOPRO火星人同学的帮主下学习桨平衡和电机平衡,动平衡谈不上,静平衡还是能做到很完美的。这里赞一个北代的APC桨,以前买的APC桨买回来发现平衡不好,总要自己做平衡,这次从北代哪里买了1038和9047两种桨,回来在桨平衡器上反复多角度测试,平衡非常好,桨轴和桨叶只有非常非常细微的不平衡,几乎可以忽略,这时才领会到APC桨平衡的强大,怀疑以前买的APC有假货
       用APC1047和1038在六轴上测试,1047振动要比1038大一些,两只桨飞行时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整机自重2500克,用turnigy 3S 5000电池飞行9分钟,3.6V报警,降落电压回复3.7V,推油都是50%油门离地悬停。
       用APC9047测试,由于转速提高,桨间距增大,稳定性也提高了不少,不规则小动作少了很多,可以柔柔的飞来飞去了,但是比起四轴来还是略显不足,飞行还是感觉太硬。APC9047听同样的重量飞行时间在8分钟,比1038少了1分钟(10秒20秒的没有精确计算),稳定性得到了提高,推油55%油门离地悬停。
       经测试感度在200以上飞行比较稳定,具体是200多少还没有详细测试,目前整机高频振动比较严重,以前用郎宇2216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经过五行老大的指导分析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换了电机后和机架造成了共振,放大了振动,令一种可能是电机马力大了,比郎宇2216要大不少,振动也大了,考虑加大机架轴距后做空气阻尼减震之类的东西上去,看看效果。
       暂时就是这么多,本人不算专家,只是个新手,写点使用情况来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经验之谈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写的很好,顶一个。

网友A:
请换上8038继续测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换上8038继续测试,谢谢

8038没用过 用DJI原装电机的时候用DJI8045桨 飞行可以达到和4轴一样的稳定度 没有发现任何小动作 这个不能说明8寸桨就比9寸好 因为DJI电机是2212 振动非常小 而我的PULSO2217功率大 机架小 就导致振动大 没法对比

网友B:
我用PULSO 2814 1035KV的电机,当转速达到一定程度后和机架会产生共振

朋友的PULSO 2814 840KV 就没有这个共振点,估计转速差异导致的,我的是4轴,他的是6轴

网友C:
感度200,是指的基本感度还是姿态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PULSO 2814 1035KV的电机,当转速达到一定程度后和机架会产生共振

朋友的PULSO 2814 840KV 就没有这个共振点,估计转速差异导致的,我的是4轴,他的是6轴

已经找aguji定制了新的六轴机架,看看能不能避过共振点,轴距达到600以上,更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200,是指的基本感度还是姿态感度呢?

基本感度,姿态感度200以上估计还没人尝试过。。。

网友:
"用APC1047和1038在六轴上测试,1047振动要比1038大一些,两只桨飞行时间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整机自重2500克"

这验证了我的猜测,起飞重量不变,桨尺寸一样,空气柱的流速就固定,1038转速更高一点罢了。这样的话,其实1015或者1010的桨,就可以达到9寸桨的稳定性。

网友:
如何进行桨平衡和电机平衡呢?已经PM了谢谢

网友:
慢慢折腾

网友:
同问红尘,电机平衡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