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返航遭遇惨烈炸机 我刚做的机架啊,还好狗2没事

楼主(2012-03-27):
刚做好不久的机架,上周6和昨天才爽飞了,这还有昨天才发的航拍
测试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3867&extra=page%3D1
今天想拍公司新建综合楼资料,正面拍的一切安好,自动返航正常。
电池拍综合楼背面,过程一切正常,切返航,飞机速度右侧跑掉,人在楼顶,被旗楼挡住视线了,无法手动,关自动返航,企图松杆定点,跑到楼边,一不见飞机踪影,坠入隔壁工地,还好工地人烟稀少,工地人员态度很好,直说你发明这东西还真牛B啊,呼拉拉啊的过来了,还需要改进,掉地了啊!目前粗略发现3根电机臂折断,铝合金高脚架变形缓冲很好的保护了狗2,坠地后还忠实的记录着一切···最后拆下狗2,拍下它可怜的载机。发下坠机过程中狗2拍下的照片,狗2设置的每2秒自动拍一张的模式。
本机基本配置:天地飞08S,玉兔飞控,自制米6机架,XXD2212。个人感觉,GPS返航算法,还需要改进。

开始切自动返航

开始切自动返航

开始倾斜

开始倾斜

倾斜比较明显了

倾斜比较明显了

倾斜很明显了

倾斜很明显了

即将倾覆...

即将倾覆...

即将倾覆!即将倾覆!

即将倾覆!即将倾覆!

悲惨落地倾翻

悲惨落地倾翻

狗2没事,还在拍呢·····

狗2没事,还在拍呢·····

工地大哥出现

工地大哥出现

取下狗2,拍下壮烈的米6

取下狗2,拍下壮烈的米6

网友:
抢沙发,最后一张悲壮。。

网友A:
哎哟。。。这是第几个返航炸机了
本来想买玉兔飞控,结果前一阵子就关注论坛  全是返航炸机还有飞丢的。。怕呀
啥时候能完美我再买

网友:
可谓体无完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哟。。。这是第几个返航炸机了
本来想买玉兔飞控,结果前一阵子就关注论坛  全是返航炸机还有飞丢的。。怕呀
啥时候能完美我再买
飞丢??好像论坛没看到有人说。啥情况???

网友B:
这个便宜的飞控,自动返航完全是鸡肋,比如,你飞到某个楼房或者树后面,切到自动返航,它又不能判断有无物体在回去的线路上,肯定要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的飞控,自动返航完全是鸡肋,比如,你飞到某个楼房或者树后面,切到自动返航,它又不能判断有无物体在回去的线路上,肯定要炸机

GPS返航又不是自动驾驶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的飞控,自动返航完全是鸡肋,比如,你飞到某个楼房或者树后面,切到自动返航,它又不能判断有无物体在回去的线路上,肯定要炸机

很不幸,目前大家所用的多轴飞控或FPV飞控带自动返航的都不能识别前进道路上是否有障碍,这不是便宜与否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的飞控,自动返航完全是鸡肋,比如,你飞到某个楼房或者树后面,切到自动返航,它又不能判断有无物体在回去的线路上,肯定要炸机

猴子能避障吗?

网友:
严重慰问一下楼主!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和模友们不要在建筑物附近开GPS,因为在建筑物附近的GPS信号很大程度上受到建筑物的反射等影响,信号失真严重,会影响JJ的飞行.....导致失误。。。。

如果真要航拍建筑物,建议一定只能拍远景。。。。。哈哈

一是远景更漂亮,二是飞行更安全!

代表兔子飞友再次慰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便宜的飞控,自动返航完全是鸡肋,比如,你飞到某个楼房或者树后面,切到自动返航,它又不能判断有无物体在回去的线路上,肯定要炸机

能识别路径,那需要地面数字地图支持吧

网友:
突然有个发现: lz是不是挨了这个玩意的干扰哦? 没问声工人大哥手里的这个玩意儿是什么频段的?
如果是的话,呵呵,知道以后怎么消灭敌人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明显图片的就是lz呀

网友:
对讲机一般在民用频段,27MHZ,应该干扰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在楼顶,被旗楼挡住视线了,无法手动.......

1. 楼主可是用 2.4G 的遙控?
2. 如用 2.4G, 則在挡住视线時, 遙控也同時失去信号
3. 大多.4G 的遙控在失去信号都会进入 failsafe 模式
4. 建議 楼主查核一下遙控器的 failsafe 設定為何? 因这時候 jj 已完全由 failsafe 模式來駕駛了
5. 一般设定是所有操控歸中位,油门定在失去信号前一刻位置..但其余开关就要因个别需要來设定..
6. 依我所見, 當jj在被旗楼挡住视线的一刻,巳註定....炸....
7. 就是用傳统的 35/40/72 MHz, 當在被旗楼挡住视线時,也很大机会失控,祇是比 2.4G 稍好一点而矣

cmPang

网友:
飞机炸不尽,工资发又生

网友:
不知楼主找到炸鸡原因吗?为什么突然自动倾斜就炸下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期间一切正常,拍完照片开自动返航,自己就倾斜飞跑了···

网友F:
自动返航 返到一半了能取消吗? 如果能取消让它进入自稳和定点应该炸不了 感觉是一但返航就无法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