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问题,视频穿好了,技术看看。

楼主(2012-03-27):
我刷1202后,飞行器特别不稳定。偏的很厉害,而且CF,定杆和返航都没有用。。我以为是我水平和罗盘没有做好。但是链接电脑上,数据没有问题。。我把GPS的线拔掉又重新飞。结果飞的很稳。而且CF和航向锁定也好了。我降落后,又插上GPS,又出现严重的偏。而且CF完全没用了。。这还不如1200的呢?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天到公园里去飞,没有带摄像机。。明天弄个视频。晚上发到论坛里,大家研究下。有人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么、?千万别说我哪里没调好。把GPS的线拔掉就玩的好好的,飞的很稳。但是插上GPS,起飞都困难,严重的偏!视频 里说错了,应该是链接GPS的线,我说成CF了。

楼主:
两根木条之间用502粘死了。为了更安全,又上了个扎带。大家千万别以为就只是用个扎带!

网友:
这个我早就说过了,不过很多人都说是我没有调好,真的是难过啊,LZ的问题,在收到星后开一下定点,关了再起飞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但是还是解决了

网友:
有使用GPS后起飞前会偏的模友请注意:

主要是由于GPS定点还不准确时就解了锁,导致你的HOME点或松杆的那个点飘了。这样你起飞时打开定点或回航开关,就变成了回家的起飞姿态,如果在起飞时不打开定点,或回航开关,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人提到了多打几次定点开关,飞控就会重新取松杆的那个点,也就好了。

解决办法就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重新加锁,等定点准确了再解锁,或者直接等GPS信号稳定了再解锁,(自检通过后至少30秒再解锁)。
还有就是先关回家,起飞后尝试打开看看home漂移多远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插GPS,起飞就偏,但并没有打定点的开关啊

难道咱们的算法中只要检测到GPS,默认就会用到松杆定点的程序?
我还以为是我的兔子的个性问题,原来有模友存在同样的问题啊,呵呵,不过这样也好,方便玉兔的兄弟们升级,能解决问题就好,兔子总体是非常好使的,默认的参数都听好飞的

网友:
“你重新加锁,等定点准确了再解锁”,这个我做别的操作的时候刚好试过,问题依旧

当前偏的问题应该是在其他地方,麻烦兔子的技术帮忙分析一下,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拍视频传上来

网友:
不过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如果先切自动返航,手动降落后,再切回自稳起飞,有很大的几率能让系统变得基本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咱们的算法中只要检测到GPS,默认就会用到松杆定点的程序?
我还以为是我的兔子的个性问题,原来有模友存在同样的问题啊,呵呵,不过这样也好,方便玉兔的兄弟们升级,能解决问题就好,兔子总体是非常好使的,默 ...

8楼问题和我一样。我已经上传视频到115并通知技术了,看看究竟是我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B:
LZ试试,通电自检通过以后,什么也别动,再等二分钟,之后再解锁起飞,看看故障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试试,通电自检通过以后,什么也别动,再等二分钟,之后再解锁起飞,看看故障还有没有?

高手
不能猴急猴急地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我今天又去试了一下,卫星8颗口等了5分钟左右解锁,故障依旧,拔掉GPS再上电,立马好使,欲哭无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又去试了一下,卫星8颗口等了5分钟左右解锁,故障依旧,拔掉GPS再上电,立马好使,欲哭无泪
你是在什么地方试的?玩过FPV的都知道,GPS必须在空旷地带使用。

网友C:
我想空旷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必要条件吧。  就算lz收到的8个卫星中有几个是反射的信号,那他在飞与不飞间都是这样的卫星环境,计算出的位置值应该是相对也不变的啊...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我最早提出来了 呵呵 多打几下GPS档位是正确的启动方式 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水平校准的问题,我上次才刷0318固件的时候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多再刷了一次固件 然后在先拔掉usb,再校准下水平和罗盘问题就解决了,在线飞起来很稳

网友:
LZ,让你找三芯话筒线,做GPS 的连接线,你做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空旷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是必要条件吧。  就算lz收到的8个卫星中有几个是反射的信号,那他在飞与不飞间都是这样的卫星环境,计算出的位置值应该是相对也不变的啊...
卫星信号如果有太多的反射信号,就会无法定位准确,如果定位的HOME点或定位点飘移了,你打开定点或返航功能起飞,飞机就会飘向这个点。

收到的有效卫星数量越多,定位越准确

不知我这样表达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