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12-03-27):
我是用双龙下 载器,现想要进行串口通信,但是双龙下 载器那
USB
驱动装了后是个
libusb-win32 device
SLUSBISP
的东西,没有增加COM口,但我进行串口通信时要在串口调试助里显示内容,要设COM口,那该怎么办???
芯片是mega48,采用的是SPI模式下的USART.不知道是不是串口调试助手也要专用的?

网友A:
spi和usart是avr单片机里的两个不同的接口撒。
串口通讯其实很简单。xp系统本身就有自带的,但是没有串口调试助手好用。有米的话买台逻辑分析仪就更好用了

网友B:
avr没玩过,玩过一点51.
貌似下 载和串口调试是两码事,如果你确定SPI口是下 载器用来连接单片机的口,那这个口是被你那双龙下 载器程序占用的,轮不到你来搞什么串口调试助手。
也就是下 载器程序通过USB驱动控制USB口进而把代码下 载到单片机里。
想搞串口调试,得你自己在程序里初始化好串口,跟你的串口调试助手通信,你得搞片232的芯片把UART口电平转成232电平,接到PC的串口上。

楼主(2012-04-27):
回复 网友A:
逻辑分析仪还能做通信使,我这有个,一直不知道干吗用的,扔在角落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串口通信只能用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