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3GX 2.0设定循环螺距的疑惑,求高人解答

楼主(2012-03-27):
本人初次入魔,乃超级菜鸟,在本坛潜水多日,总算顺利的把亚拓450PRO V2 3GX装起来了,装完以后直接给3GX刷了2.0,
然后参照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6732&extra=page%3D1 开始调整3GX,集体螺距没什么问题,正负12度。但是在调整循环螺距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疑惑,上面这个帖子里红字标明遥控器的swash的升降和副翼数值不可变动。我用的是t8fg的控,我只知道能通过调整控里的swash的ail和ele的afr数值能调整循环螺距,可是这个帖子又特意红字标明不让动这两个参数,那请我问怎么能调整循环螺距为8度?

一、3GX V2.0設定改變及注意事項:
1.在DIR十字盤設定步驟中,循環螺距必須固定設定為8度,做為所有3GX參數的基準。
a)如欲改變直昇機滾轉速度或十字盤行程極限,必須進入新增加的飛行特性設定中調整。
b)遙控器SWASH的升降、副翼數值不可變動。
c)遙控器D/R不可調整。

网友A:
标题

在DIR中调整为循环螺距8度,集体螺距+-12度(或你习惯的度数),之后3GX识别解算循环螺距为8度下的升降副翼的十字盘动作量。完成后,要调循环螺距就只能在飞行风格中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IR中调整为循环螺距8度,集体螺距+-12度(或你习惯的度数),之后3GX识别解算循环螺距为8度下的升降副翼的十字盘动作量。完成后,要调循环螺距就只能在飞行风格中设置!

问题是他说不让动控里的SWASH的AIL和ELE数值,我不太明白怎么能在不动这两个数值的情况下设定循环螺距为8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他说不让动控里的SWASH的AIL和ELE数值,我不太明白怎么能在不动这两个数值的情况下设定循环螺距为8度
你把循环螺距设定为8度后就不要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循环螺距设定为8度后就不要动了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还以为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动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