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1.2G 图传发射机,电源接反烧掉了,向万能的5i求救,这个元件是什么呀?

楼主(2012-03-27):
1.2G电源接反烧掉了,向万能的5i求救,这个元件是什么呀?
四只脚的元件烧了,不认识是什么,请问有人知道吗?

是这样连接的

元件上面刻着WMM01

这里有一个 不过字不一样

反面还有一个,和上面是一样的

上图右侧,那个烧的一团糟的又该是什么呀???

网友:
应该有人能帮到你。。你可以试着搜一下下面那个四脚的帖片元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个工艺

网友:
说实话,这焊接手艺真还不如我,就不明白怎么还会变成产品出售?

楼主:
别说废话呀,知道的人出来冒个泡,急死了。

网友:
难道就没高手看到吗?

网友A:
这是微波三极管!很少见。
顺便说一下,照个是所谓的军工发射模块,质量极差,我的2.4G模块连续烧了2个,加了风扇都烧,没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波三极管!很少见。
顺便说一下,照个是所谓的军工发射模块,质量极差,我的2.4G模块连续烧了2个,加了风扇都烧,没治了!

微波三极管??TB里找不到卖呀,那里有???

网友:
坏掉的不会只有一个三极管。。

网友:
找个c3355或者c3358微波管装上试试?那个应该可以买到

网友:
电源接反的话,上面那个5v的稳压应该也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