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了固朗450,请问首飞前要做什么必要的工作?

楼主(2012-03-27):
jj过两天就到,我买的是套机版,到手飞的,(新手不会装机,只能买套机 )请问起飞前要做什么必要的检查?电池应该怎样保养和使用(本人已经潜水1年, 对飞机的原理结构都基本了解,正在练模拟器

网友:
 要做的东西太多,潜水,必须了解基本的飞行原理!了解最基本的电子机械知识!朋友,别急着飞,否则首飞就炸到不可挽回,会打击你的自信,多学,很快就能学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已经潜水1年, 对飞机的原理结构都基本了解,正在练模拟器)

网友:
检查所有螺丝是否上紧
检查螺距
检查尾桨中立点
找个老鸟帮你调控,RTF的商家基本不仔细调,熄火开关都不设置的。

网友:
潜水1年还买这个?在2手区收个YT多好

网友:
把那些已经预先组装好的都拆下来重新组装一遍,他们为了便于你重新组装都没有打螺丝胶,需要你自己来过一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不太相信2手,你知道他原来炸过几次,修修补补的,我肯定不会要的

网友:
連二手都不信,你敢信RTF???
潛水幾個星期的都知道RTF沒有好果子。。

网友:
把飞机拆散,再重新装、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好我认识一个老鸟,到时会叫他检查检查

网友:
应该把机机重装一遍~(*+﹏+*)~

网友:
先学会拆机装机,再苦练模拟器

网友:
kds的什么机?BD?SD?QS?还是450c?如果是平衡仪版,模拟器都不练了,直接飞真机

网友:
到手飞小心呀!

有的商家专门把飞机搞点小毛病!让你一飞就炸!然后买配件!
利润都是这样产生的!!!

网友:
  固朗450的甚麼型號呀?450C....450SV....450 無副翼?

我買過兩台固朗450,一台450C帶平衡儀套裝,真的是到手飛,

另一台450S,也是到手飛,

不過,最好拿到機之後,檢查一下螺絲有沒有松,你知道組裝的人都祗是打工心態,

不會那麼認真的!

其次,試飛前,先拔了電機線,先開控,再插直昇機電池,

在地面模擬一下所有動作,前後左右,加油收油,看看舵機動作方向有否錯誤,

看看IDLE 有沒設置,我買的它的IDLE 都設置成普通模式,那是非常好的,

免得誤觸IDLE 開關而受傷,

看看HOLD 開關工作是否正常!

之後才插馬達線試飛,記得用練習架!

詳細的也說不盡的了,祝好運

网友:
  拔了馬達線,拿著機機,機身左右轉動,

看看尾舵機能否作反方向工作,..........

网友:
炸多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
工具 配件备齐哈 好准备修

网友D:
做好修机的准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