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虎1

楼主(2012-03-27):
小时候曾玩过坦克,线控的,坦克与控制之间用一根电线连着,履带是整条软胶成型,那已经是很高级的玩具了。后来,有人从南洋带回一辆无线摇控赛车,只有前进和后退两档。前进是走直线,后退时,后轮一侧车轴自然移动,使车辆倒退转弯,这就是唯一的方向控制了。我们无数人围着一辆车,在地面上摆放电池等障碍物,驾驶者控制车车通过不断地前进倒车,穿越障碍,碰到障碍物者立即下场。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无线摇控玩具呢,当然,也没有咸性电池,更没有镍氢电池和锂电池,记得98年我的小小的一块摩托罗拉的锂电池商店要卖1800元。电力跟不上是当时的最大痛苦,堪比隆美鳄坦克军团在北非无油之苦呵呵。

虎1到手,比想象中要大,比图片要威猛,毕竟是等比例重型名坦克。细节个人认为也很满意,哑光涂料也比想象中好。如果不看金属链,价格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试上第一张图,贴上标志是不是很威猛?

楼主:
开箱检查,发现一只轮子怎么也弹不起来,拆开一看,原来一只零件是属于履带另一侧的,弹簧卡槽对不上。这也能出厂,于是拿来电磨另开一卡槽。

楼主:
开车,发现一只后导向轮时转时不转,不转多于转,原来这只轮子已经破损。检查包装,没发现有破损残留物。后来自己拆导向轮,才知道很可能是之前有人在脱胶分离导向轮时撬烂的。

楼主:
试车,发现车子比较费力,摇控慢半拍,2200MAH电池也极快用尽。于是转动履带检查,发现主动轮松垮诱导轮也不顺。上网查到本坛,潜水看贴,买来轴承,按照                                                                                        TigerI的方法,加了主动轮和诱导轮轴承,于是立马起色,慢速前进、慢速后退和转弯都没了问题。但是装轴承颇废周折,波箱动力输出轴一粗一细,要打磨才能套上轴承;诱导轮的孔也不能放得下照论坛前辈给出尺寸抓的轴承,也必需扩孔。
好在工具齐全,拆装也是种快乐。

接着是改造电池动力。动手之前我习惯先拍照,以便复原。

网友A:
慢慢来,路长着呢

楼主:
原厂的镍氢电池充电器非常不好用,既没有指示灯,也没有充满停充装置。充电器是11V多的,一不小心就会将电池充上10V以上,这样几次下来,电池估计很快报废。正好手头有一只带保护板的4节18650锂电池盒,也有笔记本废电池,拆开里面的18650锂电芯,测了一下,每节有1000MAH容量,四节两并两串正好是2000毫安时容量,于是将它装进车内。原来的两块2200MAH镍氢也没有丢弃,两块并联,一块放原电池仓内,另一块放进车体内。这时才发现,原来认为很庞大的车体容量竟是如此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来,路长着呢
谢楼上

楼主:
现在电量足够大了(还想再大的话可以用2000毫安时以上的18650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轻易扩容),有两组电池备用可以不必麻烦地拆电池出车体外充电了,于是装了个电池组转换开关,再装一个充电插座为两组电池充电。开关和插座位置选择颇废思量,最后决定不破坏车体,在原电池仓内加装。

楼主:
选择此位置,既不破坏车体表面,也不必拆下任何一块电池便可以充电,同时随时测量电池电量。后来感到经常动这个电池仓检查电压也太过不方便,于是又在此处安装了一只充电口。大家应该看得出是什么地方。

楼主:
锂电池用相机的8.4V充电器,镍氢电池组仍得用原配充电器(现在发现8.4V锂电充电器也可为7.2V的镍氢组自动充电)。镍氢充电一是连电表看电压来充,二是确定充一次电的时间之后,用定时器开关充电。

楼主:
车底的电源开关杆很短,非常难够着,于是在其上加了一颗螺丝,顺手多了。
顺便测量一下摇控器的电磁辐射,相当于近两只无绳电话或无线路由器的量。

网友:
有创意哦这个

楼主:
摇控器开关一开,辐射就恒定了,与操作无影响。
这是关闭时的本底值

楼主:
波箱内加足黄油是必不可略的。黄油也便宜,居家的门锁、门铃什么的也不时可用一下。

楼主:
对了,原配的金属链是短了点,很紧,令行车阻力增大,紧固诱导轮甚至主动轮的螺丝也容易因此松动。加了一节塑料链之后顺畅了很多。最大的不足是,过坎时承重轮弹簧与障碍物之间的力几近90度角,不容易自然使承重轮抬升,总要加力硬磕一下,每只轮子都要这么来一下。倒退过坎就顺溜多了,设计问题。
看了改扭杆,一来麻烦,二来占内部空间,三来不大明白                                                                                        TigerI图纸的钻孔位置,故暂时没有做。

楼主:
还是这位                                                                                        neohack兄弟的图片省事,不知虎1能否这样改。

楼主:
好了,随手测了下温度,也是玩嘛。
这是仅开机打炮,没怎么开动,10分钟后电调部位的温度(车外量)。实际开起来此部位温度应该更高得多。

楼主:
其他部位

楼主:
这是昨天新到的玩具。
手持屏幕的图像是最左边的无线摄像头即时所拍,坦克上面还有一只更小的不带电池的无线摄像头(用8V电,与车内电源完全一致)

楼主:
近一点看,哈哈

楼主:
随便测量一下

楼主:
绑在大炮上,可以在隔壁房间内操控坦克随意穿越沙发底。
最大毛病是,坦克转身时极易触发信地转,这信地转极难控制慢速转,一来就发疯似地狂转半圈,所以至今不敢在很狭窄的地方钻,信地疯会撞坏坦克的。

楼主:
不会上视频。先凑和着看吧,现在忙于安装激光瞄准器,打算与机枪灯联动,按着机枪键来瞄准,不知可行否?测量过机枪灯,为3.14V,激光灯为4.5V,刚刚好哇,不必用遮挡来降低光量度保护眼睛了。

还有,如果要装视频镜头,装在哪里较好?我想安在与开炮灯相对的炮盾处。不想安在坦克里面。就是车顶上那只黑家伙(脚架可御)。
请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
仪器不少呀

网友:
lz乱七八糟的小仪器可真不少/!

网友:
工具真齐全.....

网友B:
楼主这么一说我到是想起来了 ,我的虎电池没以前用的时间长了 ,会不会就是充电的时间太长,电池寿命提前了啊???楼主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一说我到是想起来了 ,我的虎电池没以前用的时间长了 ,会不会就是充电的时间太长,电池寿命提前了啊???楼主
用原配充电器几乎肯定会过充。而且镍镉电池记忆性强,要放尽电才能充满,而到7.13v坦克就失控了,放不尽电。所以我以为放电电流要求低的坦克不应用镍镉,用锂电就很好,无记忆,同体积容量大得多。聚合物锂加保护充电板是最佳选择

网友C:
买个B6充电器不都解决了?

网友:
lz的炮管是改动了嘛?

网友:
LZ的炮管改的  还是买来就这样!???

楼主:
炮管没改动,买来就这样

楼主:
有什么异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B6充电器不都解决了?
这个好,已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管没改动,买来就这样

是这样的:之前大家买到的恒龙虎,炮管都比真实的比例短一截。但从你的照片来看,比例正确,难道恒龙把炮管长度修正了?

楼主:
哦,这炮比例合适,应该不短,还是摄影视差问题或是我看习惯了?回去一量便知。

话说这炮真不赖,开始不当回事,两周之后才放第一炮,一放之下大惊,有力有气还有准头,危险性也不大。赶紧弄来激光头,那个难调啊,不知各位是如何调准的?

网友:
你还别说真的是不短了,难道恒龙改进了。。。

网友:
现在的恒龙虎1短jj的问题已经改了??

楼主:
B6充电器不能充单节电池?

网友D:
HL的炮管早就有修正版的了,你们火星了

网友:
入坑了啊!!欢迎啊!

楼主:
是地。
昨晚研究了这门炮,发现构造比较巧妙,能下手改进的地方居然没有。
炮是弹簧上膛,气压发射。现在的构造应该说准头较高,力度适中。但可以看得出是为了降低力度而牺牲了部分准头。
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炮管内径比6MM的弹略大,以高压气体全程推动B丸走完炮管内膛,过程中的B丸应是悬浮于炮管内而不与管壁接触,这样会力度最强,准头最大。
而此炮,为减少力度,气缸设计容积比整根炮膛的容积要小,全部气体不足以送B丸出炮口,就是说,丸走半道后,管内便形成负压,使丸急剧减速后慢慢地流出炮口。为不形成负压,设计者在管的后三分之一处开了个小洞,这样,气体推进力在丸过了小洞后即失去,真正产生推进力的自然就只有这三分之一长度的炮管,而后三分之二和炮管,丸在内只作惯性运行,而且这段运行是与内壁相磨擦的,因而力度和准确度便下降。
要改进,只能加大缸体容积,而这是做不到的。我只好用热熔胶封了下可能漏气的地方,纵使这样,效果也比较明显,力度增大,弹着点也没那么分散了。
最后,发现炮震居然是有功能的,帮助B丸滚到膛口。取消了车震,三发可能会有一发要双击才能出膛。
大家有何高招改进,望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HL的炮管早就有修正版的了,你们火星了

为啥我在某宝看到的还是短JJ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地。
昨晚研究了这门炮,发现构造比较巧妙,能下手改进的地方居然没有。
炮是弹簧上膛,气压发射。现在的构造应该说准头较高,力度适中。但可以看得出是为了降低力度而牺牲了部分准头。
最理想的方式,应该是炮 ...

第一次听说弹丸悬浮论,我想是不可能的,什么力能让弹丸以丝的精度直线运行在管壁间?高压气体使弹丸在管内倒旋和正旋是可以的,这个动作能使弹丸少许克服引力减少抛弧线的形成时间从而提高远距离射击精度,弹丸都是以硬摩擦在滑膛内自由导引的
至于真滑膛炮和tang 线炮,炮弹直径都大于炮径,大于部分都采用软金属或合成材料制作,目的就是要使炮弹与炮管紧紧咬合。

网友:
猎人行语所说的挂铅就是指长期摩擦子弹上的铅损耗在了tang 线里,要及时清除。

至于铜被甲钢芯弹也会挂铜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弹丸悬浮论,我想是不可能的,什么力能让弹丸以丝的精度直线运行在管壁间?高压气体使弹丸在管内倒旋和正旋是可以的,这个动作能使弹丸少许克服引力减少抛弧线的形成时间从而提高远距离射击精度,弹丸 ...
这是塑料XX弹,弹体为元形,不需要使其旋转而保持飞行姿态稳定,也无法使直径大于瞠径而增强初速度。直径略小于膛径的元形蛋体,在膛内运行时,上下左右均被高压气体包挤,故只能悬浮。

网友E:
我说的正是6MM塑料弹,也只有这样的塑料弹才能利用仿真狗可以改变角度的气口使其旋转达到延缓下降时间的目的,真家伙除了古老的前装弹枪使用正圆铅丸外现代枪械火炮没有发射弹丸的

而且,前装枪的内径是从小渐大的设计,以防炸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正是6MM塑料弹,也只有这样的塑料弹才能利用仿真狗可以改变角度的气口使其旋转达到延缓下降时间的目的,真家伙除了古老的前装弹枪使用正圆铅丸外现代枪械火炮没有发射弹丸的

而且,前装枪的内径是从 ...
由于没有实验视频,BB丸会否触壁就不争了。
转一篇文章的一段话,供参考(这种关于BB原理的文章还是很多的):

《論BB遊戲槍之準度

......要彈道穩定一定得用加重彈,否則一定會亂飄一通。當然;光是彈加重沒有用,也要使用較為精密而平滑的內管,當然內徑不能太接近BB彈的外徑的,這樣會使得BB彈喪失『氣墊』作用,BB彈在內彈道就會碰觸管壁使得HopUp作用盡失,BB彈的自旋軸心不能和地平線平行的結果使空力條件盡失,BB彈當然就左飄右浮,自然會和瞄準線愈離愈遠了......
http://ooo×.blog.sohu.com/80350021.html

网友:
小时候玩的玩具X,使用弹力击发,10厘米左右长度的管,把出口顶在地板上,击发,塑料弹,粉碎。才玩了几天就被老爸给扔了,太容易出事,不给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没有实验视频,BB丸会否触壁就不争了。
转一篇文章的一段话,供参考(这种关于BB原理的文章还是很多的):

《論BB遊戲槍之準度

......要彈道穩定一定得用加重彈,否則一定會亂飄一通。當然;光是彈加重 ...

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他的描述也误导了你,正确的应该是正旋贴下壁倒旋贴上壁,不贴壁就是谬论。
这没有争论的前提,只是确认北京不是天津一样的基本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只是他的描述也误导了你,正确的应该是正旋贴下壁倒旋贴上壁,不贴壁就是谬论。
这没有争论的前提,只是确认北京不是天津一样的基本事实
到底是一回事还是误导,估计不是简单地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说得清的

楼主:
昨晚搞了一块自动升压稳压模板,在小虎上试了一把,看能否将原配的镍镉电池榨干。这块电池在7.13V就不能控制小虎了,充电则需要先行放电。
将电板输出端电压调到7.6V。

图示为电池输出端电压,也亦电板输入端电压。此电压远低于7.13V,但小虎却仍然健步如飞。

楼主:
这个电压更低

楼主:
直到低于3V,这时电压显示器不能工作,但小虎却不受影响。

楼主:
这时才猛然想起板子能否承受狂操小虎。
找来测温计,最高温大概已过,这是板背温度。

楼主:
晶体正面也要测一下。实际温度应该更高,因为手指贴不下去。

楼主:
再用表测一下电池端

楼主:
板输出端

楼主:
静置一下,再看电池端(红色电线处),有所回电。

楼主:
由于过程中不知何时两套电池的般形选择开关(见前些贴的图)被意外拨到了车内锂电池组上,使得测试结果大可靠。没有时间做第二次测试,先贴上来吧。

拨到车内锂电池组供电,意味着8V的锂电从板的输出端接入,按板说明书上是会烧板的,但却没有烧。

对了,这块板是用来将与机关枪并联的瞄准激光器升压用的,机关枪为3.1V电源,激光器为4.5-5V,加上频闪,故激光束较弱,需要增强。

网友F(2012-08-23):
是不是虎王都容易打齿啊

前一阵进了一款虎王,刚刚跑了一下发现左侧的履带不怎么转了,之后再开了一会就烧板了
那个味道,灰常灰常恶心,后来听说是虎王设计的问题,诱导轮与履带咬合位置不对导致履带瞬间绷紧,之后继续开进会导致烧电路板,请教各位大大,您帮看看是咋个问题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一阵进了一款虎王,刚刚跑了一下发现左侧的履带不怎么转了,之后再开了一会就烧板了
那个味道,灰常灰常恶心,后来听说是虎王设计的问题,诱导轮与履带咬合位置不对导致履带瞬间绷紧,之后继续开进会导致烧电路板 ...

有可能,调整方法是拆掉齿轮箱一个齿轮,再装回去,用手转动履带看看是不是
恒龙虎王履带那么宽还用原来那套波箱,注定了只能在家玩咯

网友:
回复 网友G:

感谢,在TB上有个卖家的虎王是重金属版的,他家的虎王诱导轮是经过校正的加了倒角说不会这样的状况,我准备入手那个了,不知道可信度多高呢,这一阵太忙没时间打算弄的省心的,就算有问题也要等冬天的,之后拆坦克喽~~~

网友:
各种设备齐全哦

网友(2012-10-01):
楼主的那个古董坦克我也有一辆,现在还好好保存着,可以行走和发光,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欢乐

网友(2012-11-16):
玩模型的懂电工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