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和2.4G控,加个组件是不是可以减少干扰呢??

楼主(2012-03-27):
2.4G的控,柏通1.2G 800mW 图传,如果加个LC抗干扰组件,是不是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4G的控,柏通1.2G 800mW 图传,如果加个LC抗干扰组件,是不是好点呢?

正确!我就是加了那个抗干扰组件今天才继续使用了,飞到一公里没出现过干扰失控。前年和去年,都是因为干扰而飞丢了飞机,教训惨痛,没砸到人是万幸!

楼主:
接收机滤波器呢?,抗干扰,增强平稳供电能力,这东西还需要吗?

网友A:
LC抗干扰不就是滤波吗?
1.2图传最容易干扰2.4控,正好是倍频,1.2g的波长差不多有25厘米,这是最危险的距离,尽可能离得比这大,就算做不到,也要离开半波长的距离,要不然百分之百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抗干扰不就是滤波吗?
1.2图传最容易干扰2.4控,正好是倍频,1.2g的波长差不多有25厘米,这是最危险的距离,尽可能离得比这大,就算做不到,也要离开半波长的距离,要不然百分之百干扰。

就是那个滤波器,我一时忘了叫什么了,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要好好向你学习请教,多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抗干扰不就是滤波吗?
1.2图传最容易干扰2.4控,正好是倍频,1.2g的波长差不多有25厘米,这是最危险的距离,尽可能离得比这大,就算做不到,也要离开半波长的距离,要不然百分之百干扰。

我的1.2图传与2.4控有80CM距离,应该没问题吧?我还用图传9通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寻问LC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C:

80厘米肯定够了。

网友:
那滤波的小东西不便宜啊
谁在山寨一个,应该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量小,加航模用,所以贵吧

网友:
大家知道翼龙的机身很小,可我的翼龙搭配的就是1。2G(罗美)+2。4G从来没发现过干扰失控!
我的接收机是6208S,最远飞过2。1KM。

网友:
这个滤波器到底是个什么神物啊???老程能否贴个图或者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