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又出问题了,请专家进来会诊!

楼主(2012-03-27):
充满电飞几十秒就无力,1分多了飞不起来了,但是随后拿在手上空转差不多3分钟才转完电。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主电机用了多少时间了,或是摔机堵转了?

网友A:
电池换过没,最好找个别人充好的电池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电机用了多少时间了,或是摔机堵转了?

主电机差不多飞了40个电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换过没,最好找个别人充好的电池实验下。

每个电池都是飞10来回。不是个别情况,是每个电池都一样。我想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感觉是主电机问题
我的大概飞了1个月 每天4-8个电
就只可以飞2分钟了
根据陈伯的经验 和连续飞 不休息有关
电池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电机老化了吧
还有可能是电池被你玩坏了 锂电过充过放都是会致命的

网友:
ao~~

多是电池惹得祸~~

网友:
我的电池四个月了,都可以5分钟以上

网友:
外观伤痕累累,没有漏气,没有鼓包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主电机试试

网友:
建议换单机试试呗!不然再换电池,实在不行换套新的→_→

网友:
复acai1984兄:

电机过热运作会退磁加速老化。
锂电玩完尚热时即充也易损坏。

你可借朋友一块好电试试。
如仍不成就要剪线换主电机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主板上其他电子件问题。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