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氏电池 11.1 2200ma 25C 最大电流可以多少充电?

楼主(2012-03-27):
平时就4块电池,外场不够用,带着电瓶随时充电,但是心里比较纠结的是不知道到底可以用多大的电流急充!其实我试过用2C充电 电池也不发热!

网友:
最好是不大于1C,即2.2A

网友:
楼上不要开玩笑了,我在家里都 3C充电,在外场都是4C 到5C充电(充电器使用PL8)
电池起落数(暴力)都在100以上。楼主放心的用10A充电就好了

网友:
可以支持5C,但是最好2C。 电池使用寿命长久些

楼主:
用3C 充电吧  看了3楼 心里也坦然了些  我用B6充电,电瓶是松下12V17AH的  充4块电池没问题   外场够用了  时间久了 飞的也疲劳了 还有个问题,电调发热比较厉害 不知道连续能飞几块电池

网友:
连续飞多少块, 看季节了,前一段时间,天冷时,我的450只要没炸机,连续飞多少起落,电机温度和电 调温度都很低
最近天热了,基本2起落就得歇一会, 估计到了夏天,一起落就得歇一会,
我们这有人拿拆机的小风扇,下来了对准电机,电调吹一会,吹凉了再上去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3C 充电吧  看了3楼 心里也坦然了些  我用B6充电,电瓶是松下12V17AH的  充4块电池没问题   外场够用了  时间久了 飞的也疲劳了 还有个问题,电调发热比较厉害 不知道连续能飞几块电池

楼主能上张电瓶,充电器的图不?正在想搞外场冲,看了下这个电瓶的价格,比自己DIY也差不多,不知道效果如何。
冲2200ma的电池需要多长时间呀

网友:
电瓶实际效率只能按50%算,12v 8ah。相当于6S 4000mah,一个大电瓶也就是一个起落……

网友:
看电池组的电芯,同样容量和放点速率电芯,有的支持2C,有的可以5C。
一般用电池组支持速率的50-100%充电,视情况而定。着急就100%,不着急就50%。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汽车发动机仓内的蓄电池可否直接连接B6对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
电池上的标签说不要超过2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汽车发动机仓内的蓄电池可否直接连接B6对电池进行充电?

完全可以。
我的hyperion720接汽车电瓶,同时充2组4Slipo,各20A电流,此时电源输入侧电流约67A,直流钳表测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张电瓶,充电器的图不?正在想搞外场冲,看了下这个电瓶的价格,比自己DIY也差不多,不知道效果如何。
冲2200ma的电池需要多长时间呀 [/quote明天给你上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