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换主轴后,刹车盘开始给油门时有点晃,油门大了后明显减小,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2-03-27):
第一次自己换主轴,不知道换的怎么样,可以飞吗?

网友A:
心理原因   木有问题

网友B:
横轴是否也有问题?

网友C:
有震动?换的是多少钱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轴是否也有问题?

拆开检查过了,应该没有弯。我就放在地砖上滚了滚,还有什么办法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震动?换的是多少钱的主轴?

飞越的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理原因   木有问题

希望如你所说

网友D:
横轴检查的方法是用手握住桨夹,用螺丝到拧螺丝,使横轴转动,手不要感觉到扭动就是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横轴检查的方法是用手握住桨夹,用螺丝到拧螺丝,使横轴转动,手不要感觉到扭动就是直的

好办法!主轴我觉得可能是飞越主轴公差较大,与主轴轴承配合过松导致。又或者轴承座被炸轻微移位。建议有条件还是直接换一体主轴承座。

网友:
大小齿盘不平行。

网友:
还有可能是刹车盘炸歪了

网友:
最后这种可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