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关于电池 内阻和放电C数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今天和一电池工厂的技术员讲起来电池 内阻和放电C数的问题   他做后得出一个结果。。《内阻并不能辨别C数》
我的观点就是  内阻大小和放电比C数  成反比  内阻越小C数越大

欢迎讨论这个话题
我手上有4个 5200   6S   45C电池内阻3-6毫欧之间  我觉得放电C应该是达到 45C的  大家觉得是否达到45C

网友:
内阻并不能作为衡量放电C 数的依据!
内阻高点,但是放电很暴的电池比比皆是!
主要还是看电化反应!

网友:
这要看内阻是如何测得的:

*) 小电流测内阻,并不能充分反映大电流重负载下保持电压的能力。

*) 大电流下测得的内阻,跟实际飞行放电比较接近,更能反映实际暴力性能。

遗憾的是,一般标注的内阻,以及绝大多数电池内阻仪显示的内阻,都是在小电流下测得......

所以,还是看不同放电电流下的端电压曲线更直接一些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6123&highlight=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写了一篇小文,在这里: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520

JJYY胡咧咧了一大通,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一个公式:
足C的好电池的条件就是: Ri≤ 370/ (Ah * C), 单位mΩ, @23℃,单片cell

仅供参考。

网友:
电池厂家标注的内阻是交流内阻,一般是在1000Hz下的一个测试值,这个与电池的整个体系都有关系,经验计算公式有一些,但都不准的。这个值是只能一定程度上表征电池的倍率型能,但是不能定量。
现在也会有一种直流内阻测试方法,通过某一电流下放电瞬间压降来表征,但是这个没有标准的方法,只是一个科研工具。
倍率是否达到标称值,还是需要进行专业放电测试,在电池实验室里,比如标称1Ah20C电池,在放电柜上进行20A放电,只要能放出一定容量,就是达标,不达标电池因为极化过大,瞬间达到截止电压,放不出电的。实际使用中没有专业放电贵,可以找相应的负载试试能否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阻大的电池电化反应再快也没有用啊     在内阻上产生的热量很大  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电量不完全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阻大的电池电化反应再快也没有用啊     在内阻上产生的热量很大  严重影响电池寿命
电量不完全放出来

我的意思是: 如两不同品牌的电池,参数一致。
内阻假如A 是5  B是6 。。 一般来说,A 肯定比B 暴力。
但是往往实际中并非如此。 B 可能比A 暴力很多。,而且可能发热也更大!
所以,看一个电池是否足C ,并不是用内阻来衡量。  主要是看在负载电流下,平台电压的高低!

网友:
内阻其实是个变量,内阻大的电池在放电过程中可能会随着温度上升内阻有所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电池续航还可以但是不够暴力,猛加油门就到报警电压

网友(2014-02-25):
引用 网友A:
针对这个问题,两年多前我写了一篇小文,在这里:
http://bbs.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 ...

看了你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但是有些品牌电池C数高,内阻也不小

网友:
放电C数在25C的NANO电池,其内阻也在1毫欧姆左右

网友C:
请问各位   1C=?A 呀    45C=多少A     看一下手里的硅胶线  好像硅胶线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呢?   而且还有60C的电池    那得用多大的硅胶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   1C=?A 呀    45C=多少A     看一下手里的硅胶线  好像硅胶线没有那么大的承受能力呢?   而且 ...

C数是一个倍数,是电池电量的倍数
比如 5000mah的电池10C就是5000mah*10=50000mah然后mah单位转换成Ah=50Ah

网友:
相对来说 C数越大 内阻越小 但是内阻越小并不一定C数越大
C是变量 跟很多因素有关~ 最明显的就是跟电压有关 还有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数是一个倍数,是电池电量的倍数
比如 5000mah的电池10C就是5000mah*10=50000mah然后mah单位转换成Ah=5 ...

还是有点蒙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