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玩模拟器用单还是双声道音频线接狗?

楼主(2012-03-27):
如题,我的DX8连了狗,狗可以用,凤凰能升级但检测不到控,我用的是双声道的音频线。奇怪的是,在电脑里打开游戏控制器,可以看到凤凰控制器,但是一样检测不到控的存在,怎么动遥控器,校正器都没反应,怎么办?大侠们怎么用DX8玩模拟的?

网友:
双声道。。。是不是升级了凤凰。。看有没有破解的

网友:
 我都没用过

楼主:
晕死,搞了一天一夜还没搞掂,烦死了!

网友A:
我的DX8很正常啊,你是第一次安装凤凰,进去后检测不到控?盗版狗的流程是安装好凤凰,接好狗后,先要选择双飞模式,然后关闭,就能识别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X8很正常啊,你是第一次安装凤凰,进去后检测不到控?盗版狗的流程是安装好凤凰,接好狗后,先要选择双飞模式,然后关闭,就能识别控了!

是第一次安装凤凰,狗肯定能用,因为凤凰认狗且能升级。选择双飞模式后,是关闭双飞模式还是关闭凤凰?麻烦前辈明示啊!

网友:
很简单的啊,进去后先选双飞,然后关闭双飞,就能识别控了

网友:
我是3.0R,不知道后来的版本有破解没有,你不能一直让他自动升级,只能升到有破解的版本,千红好像有个教学帖,你去搜索看看

网友A:
进去后吧第二行也打开,点OK,然后进入一个上下分频的飞行模式,在点击系统设置,选择遥控器,再把第二行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请使用搜索功能,看看千红前辈的凤凰帖

网友:
只需要用单声道线,双声道插进单声道孔内等于单声道,所以两种都可以用。你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后吧第二行也打开,点OK,然后进入一个上下分频的飞行模式,在点击系统设置,选择遥控器,再把第二行关闭,就可以了987534

感谢热心解答,我把凤凰重新安装到3.0R版本,进去后找不到你图片指的位置.....

楼主:
 接近崩溃了!又瞎搞一个通宵,结果问题依旧!请教用DX8玩凤凰的大侠,用的是什么狗?狗哪里买的?玩的凤凰是什么版本?不想折腾了,来个干脆的!

网友:
单双声道应该都可,某多合一狗,凤凰4.0i,楼主耐心

网友A:
 大哥我服你了,你这个画面点系统设置,在点遥控器设置就是我给你那个画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我服你了,你这个画面点系统设置,在点遥控器设置就是我给你那个画面了

不好意思,应该是我表达不清,我贴那张图意思是告诉人家我用的是这个版本。至于前辈你说的:点击系统设置----->点遥控器设置,就出现你贴图的画面,其实发帖前我早已经点过了,可就是没看到有你发图的那个遥控设置!如图,我点开系统设置---->再点开你的控制设置,就出现图中画面。很无奈啊,已经第三天了,我已经熬熬成国宝了  高手快来打救我啊!

点系统设置后菜单

点系统设置后菜单

点你的控制设置后菜单

点你的控制设置后菜单

网友:
 好吧,你不会点第二项你的遥控器啊

楼主:
可能是我笨,凤凰里面所有能点击的都点遍了,就是没看到设置双飞的选项.....上图
点了系统设置---.>你的遥控器--->校准----next到最后(选项)---->完成---->返回到校准画面
                                                                                (选项)---->高级----->next到最后---->无法返回和下一步,只有取消选项。
大家帮我看看和你们的凤凰是否有不同?

点你的遥控器

点你的遥控器

点你的遥控器出现校准画面

点你的遥控器出现校准画面

一路Next最后画面

一路Next最后画面

next到最后选“高级”至最后画面

next到最后选“高级”至最后画面

这步在上一图前面

这步在上一图前面

网友(2012-04-29):
这个关切

网友B:
DX8不用开机就能用,开了机反而不能用。。。你是不是控是开机状态?如果是,关机,插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