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锂电池,请教。

楼主(2012-03-27):
JR3810
遥控器
的报警电压是9.6V,充电麻烦,换成锂
电池
要将报警电压调至11.1V,有谁知道请告之,谢谢!

网友A:
看电压显示就行啊

楼主:
最好是有报警的好。

网友B:
3810无法调报警电压的,自己用的时候注意点看电压,或者锂电串联2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