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关于450MX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3-27):
想把450改成480玩玩了,电机打算用450MX,大桨上360mm的,有几个疑问想请高手指点一下:
1、了解到450MX有两款,一个是3S电池用的,一个是6S电池用的,用哪个比较好?
2、目前的电调是好盈铂金40A,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的话换什么电调比较好?
2、450MX(6S)用多少T的齿轮?
3、电池用2200 3S 25C的电池串联可以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建议3S的吧,配合蝎子60A电调。绝对牛掰。

网友A:
同问,450mx好像不能用在sport上咧,机身地板貌似有点窄,刚好卡住电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450mx好像不能用在sport上咧,机身地板貌似有点窄,刚好卡住电机了

SPORT的底板 电机那个位置要磨的,我的直接给剪断了
貌似14T齿轮比较合适,非常暴。我JJ还没彻底排震,不敢拉全油门不然会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