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下450改480的问题?

楼主(2012-03-27):
想把450改480玩玩,大桨想用360的,目前用朗宇 3800KV的
电机
和好盈铂金40A,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不知道这个动力套装飞3D是否够用?如果不够用的话,是换电调还是换电机?
2、如果改成6S的动力,6S电机用花牌 H2836 2010KV的还是亚拓450MX?电调用不用换?

网友A:
换个小齿不行吗

网友B:
3D可能不够,改6s动力不用电调。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但是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网友C:
可以飞,不过最好换6s动力,续航时间和暴力度都有提升,电调不用换,想玩定数用凤凰50A,花牌电机据说不错,我觉得450MX的优点在高转数飞行,低转速段扭力严重不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那换6S动力的话,电调要不要换呢

网友D:
电调不用换,其实6S对电调要求反而低过3S

楼主:
用360的桨,负载肯定大了,就是不知道好盈铂金40A受得了不

网友E:
360桨 浮力大消耗的动力就更多 换一个扭力大的马达450MX就不错 建议用13T就行了。还有就是舵机量。。。DS95就很好

楼主:
楼上的大大意思是换亚拓的450MX的话,好盈铂金40A完全够用是吗

网友F:
朗宇3800 -3S飞360 我试过,非常肉。要飞360桨只有上4S或者6S ,电调只要支持6S的没问题,好赢的一般都可以用。
360桨对比325桨浮力和稳定性能是改善很大。

网友G:
6S用40A足够了 但是亚拓的450MX 1700KV建议别用 疲软
用了个后悔死

楼主: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楼上的大大们了

网友H:
有钱最好上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