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看一下伟力911遥控器拆机后盖怎样接线连狗玩模拟器?

楼主(2012-03-27):
凑热闹这个月买了个伟力911直升机玩,遥控器2.4GHz的,没有PPM输出接口。
想从电路板接出个PPM输出接口,硬件不懂啊,头大了。
大侠看一下怎样接线连狗玩模拟器?能接线不?
主要不想再花钱买类似于SM6XX的专用模拟遥控器了。

伟力911遥控器拆机后盖_2

伟力911遥控器拆机后盖_2

拆机正面_2

拆机正面_2

网友A:
下图,CPIO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CPIO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我试试。
上传了拆机正面的图片,主板上接射频模块的6个脚英文自左向右分别是SCS, SCK, SDIO, GPIO, GND, 3.3V。
clg,能再具体描述一下怎么接线吗?如果能画个具体的线路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SCS-估计是片选端(一般是CS啊)
SCK-时钟端
SDIO-估计是数据端(一般是DIO啊)
GPIO-不知道
GND-电源负(接地)
3.3v-供电

不知道的那个可能是,不是的话就没法子了,数据、时钟、片选估计是设置频率、功率等工作状态的,如果也同时传送摇杆信号的话就没法改

网友:
GPIO 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
这是spi标准接口,详细看我的帖子,提供了说明书,不要指望了,这是rf发射接收口,和模拟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上传了拆机正面的图片,主板上接射频模块的6个脚英文自左向右分别是SCS, SCK, SDIO, GPIO, GND, 3.3V。
clg,能再具体描述一下怎么接线吗?如果能画个具体的线路图,那就更好了。

别指望了,这六个端口是与无线芯片交换数据的接口,遥控器上就没有PPM调制,PPM调制在飞机上。

网友:
如果在飞机上,可以做一个无线模拟器,呵呵

网友:
没有狗是玩不了模拟器的

网友(2013-01-04):
啊 这个帖子就这么完了? 楼主到底搞定没有啊。我现在也有这个需要。这个小控带着出差方便啊。大侠们继续啊。

网友:
这玩具控就别指望可以玩模拟器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PPM信号罗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网友(2013-02-16):
纯好奇,坐等大侠出现

网友(2013-04-10):
这贴有结果了么?

网友B(2013-05-11):
路过,一边等大侠搞定,最好还是去搞个支持PPM输出的控了

网友C:
想法是好的 省钱是可能的 没技术是玩不了的 得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