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间歇性动力衰竭

楼主(2012-03-27):
亚拓450 SPORT原装机在飞行20秒左右动力衰竭,直至失去动力,如果立马把油门回到最低点后再推油门又恢复动力。在动力衰竭的过程中尾巴来回快速震动一次,感觉就像大盘掉了一个齿,飞机配置是亚拓SPORT原装配件,450M
电机
,亚拓 RCE-BL35X 35A無刷定速調速器 电调,请问各位老鸟,问题是出来电机上 还是在电调上,还有就是飞行中飞机偶尔会前后抖舵,才换的410
舵机
啊。 请老鸟们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你描述的症状有点象电调过载保护,查下是否街头虚焊,或者电机齿轮和大齿轮过紧,跳舵要看接收机了,基本都是接收机问题了

楼主:
已经检查,电调没有虚焊,大盘和马达齿轮也不紧, 接收机换过一个 ,同样有升降舵抖舵现象。

网友B:
电池问题吧放电不够也会这样,你用什么电池?

楼主:
才换的花牌电池 多种电池都已经测试过 与电池无关

网友C:
换个电调,板子烧了

网友D:
开定速功能了吧!~

楼主:
没有开定速 我也是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C:
去医院做个心电图吧。

网友E(2013-03-25):
我的亚拓原装450sport也有同样的症状 请高人指点

网友F:
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呀!

网友G:
我的600EFL,今天试飞的时候,油门缓推到一半,没动力了,之后直接推油门到悬停点,飞机正常。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H:
我的450 sport也是这样情形 ,配置也差不多...

网友I:
应该是电调与电池或与马达之间的接头有虚焊造成的

网友J:
大大的学习了

网友K:
电调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L:
换个T插看看 曾经遇见过T插接触不良导致间歇性动力衰竭

网友M:
这个问题好像很普遍 但不是经常发生 我得也遇到多次 后来排除法电调问题 现在换了其他牌子电调故障排除
请亚拓的说明下什么情况 还是设置上有特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