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车床铣床的梯形丝杆能否换成滚珠丝杆!

楼主(2012-03-27):
急!!!!!!
如题:车床铣床的梯形丝杆能否换成滚珠丝杆!我有台老式车床现在丝杆磨损了 ,是T14*3的梯形螺纹,在淘宝看了下很难找到这么细的丝杆,但现在滚珠丝杆比较多,请问前辈能否换成滚珠丝杆操作?我并不是要改数控,这样改行吗?滚珠丝杆的刚性和梯形丝杆比是不是差些,但精度更好些?非常感谢了

网友:
T12*3的梯型丝杆淘宝也都有,14的也不难找

网友:
滚珠比较金贵吧,不大懂也

网友:
同等大小下滚珠丝杆刚性差些但精度要好得多,特別是回差。但有个问题,就是不能自锁,由于你不是数控的,沒有马达锁住,要换成滚诛丝杆,吃刀时就要考虑自锁.

网友:
无法自锁,操作不便。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

网友A:
现在北京一机床生产的X6132A己经都换成滚珠的了,没有回差,也不分顺铣和逆铣了,自锁也好解决,减速比足够大的话就会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北京一机床生产的X6132A己经都换成滚珠的了,没有回差,也不分顺铣和逆铣了,自锁也好解决,减速比足够大的话就会自锁。

兄弟能再简单介绍下吗 ?我确实是菜鸟

网友:
装上混合步进电机就自锁了,不通电也能自锁.

网友(2013-01-19):
按个快锁

网友:
换吧。。实在想要那点摩擦力自锁。。。那就留一段搞刹皮夹着。。

网友:
若你不是改数控就不需要换滚珠丝杆 梯形丝杆只要装两个梯形丝杆副精度也一样很高

网友:
除非数控高速加工,没必要,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网友:
换吧,别考虑那么多。自锁没有那么严重的.垂直轴除外

网友B:
哈哈 看来 你的机器应该是 上海11机床厂的  或者是之前的浦江机床厂的 某个型号
这个可以换 淘宝上 有14*2的滚珠丝杠 可以淘到 但价格不便宜 不知道东西怎么样
我也想折腾 不过 如果 要完全自锁 比较苦难 改成数控更好些 贴塑等等
我最近在准备入手铣床 然后 铣床修车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看来 你的机器应该是 上海11机床厂的  或者是之前的浦江机床厂的 某个型号
这个可以换 淘宝上 有14*2 ...

C0630本来就是工业机,并且轨道碎火的了,这样还要贴塑?

这个是不是有点本未倒至

网友(2013-02-24):
c0630没有坛子里传的那么神奇 这个机器确实不错,导轨的硬度 也不错 但是 大小溜板的燕尾槽耐磨一般
贴塑之后 对机器的润滑 和避免爬行都有好处 精度能上一个级别
比如说以前的技术 能够保证在 五丝内 如果贴塑后 重复定位精度 等等 都要好很多 能够保证在三丝内
不过 对于普车 改贴塑后 加工进给量 相应要减小,而且要选用比较好的刀具 最好能用 数控刀具 含钴刀具,立方氮化硼刀具等
最后要考虑的 是否改滚珠丝杠 如果 又喜欢 手摇 又喜欢 编程 建议保留原功能基础上 加装一套相对简单的数控系统
太负杂的没必要  毕竟这个小床的 功底 和能力 有限
要刚性 床子就要大 要精度 导轨和轴承 都不是这个级别设备能达到的
不过 如果 是纯粹的乐趣控 ,倒是很推荐 这个小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