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贴,无线传输干扰和天线

楼主(2012-03-27):
最近看到很多人提到图传设备干扰控制接收机的事。
任何一个大功率的发射器都会干扰到接收机,就算不是倍频,也会有干扰。但是某些情况,干扰特别严重,其中倍频就是最严重的情况之一。
发生失控的组合里面,最多的组合就是1.2g的图传干扰2.4g的接收机,这对组合恰好是倍频,而且很多人喜欢加大功率,这样一来情况更加严重。
相对而言,如果发射机的频率高,比如2.4g的图传对1.2g的接收机的干扰就要小很多。所以从这一点上,尽可能不要用1.2g图传也是有道理的。
想要减少干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一个滤波器。
滤波器的种类有很多,其中的门道也有很多,差一些的就是一个LC振荡器,好一些的像什么梳状滤波器,锁相环路滤波器都比较复杂,当然价格相对要高一些。
有人要让我推荐。
从上面说的那些,其实已经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首先就是控的频率最好低一些,至少要比图传低,用72M自然最好,实在不行的话,1.2g的控也能够忍受,图传用2.4g和5.8g比较合适。
5.8g 图传配2.4G的控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这可以算是我的推荐。
接下来说到天线。

首先说天线的摆放。
控制器天线和图传天线不能离开太近,至少要离开一个波长的距离,如果有可能的话,越远越好。
波长=光速/频率
1.2g差不多是25厘米左右,也就是说,用1.2g的图传,控制接收天线最好在25厘米之外。
2.4g差不多是12.5厘米
5.8g差不多是5.17厘米
接下来再说一下天线的覆盖范围。
飞机上带的天线,基本上是全向天线,当然偶尔也有特例,不过这比较少。
天线有一个波瓣的概念,只有在波瓣内的范围,才能够覆盖到。
这东西解释起来非常麻烦,不如大家自己看。
我找了大部分能够看到的全向天线的波瓣图,在此要感谢无线论坛的激情老大,所有的波瓣图都是他辛苦仿真出来的。
首先是普通天线

楼主:
这是金属丝天线

楼主:
这是三单元金属丝天线,它是高增益天线

三单元铜丝天线

三单元铜丝天线波瓣

三单元铜丝天线波瓣 .jpg

楼主:
这是市面上常见的6db天线

网友:
 :loveliness: 技术贴 大大别生气

楼主:
厉害的来了,高增益天线

楼主:
网通天线

楼主:
华为天线

楼主:
J形天线

楼主:
富兰克林天线,这是长城天线的父版

楼主:
最好的,肯定最后上。
现在隆重推出长城全向天线,看看它的波瓣,多么漂亮,多么完美。
不过看了实物之后,我彻底伤心了。
我和老程原本打算做这个天线,后来一通电话,知道了老程的图传是1.2g的之后,我的心哇凉哇凉的。
天线这东西,所有的尺寸都和波长有关,长城天线的块头出了名的大,图上的那个是2.4g的,1.2g的长城天线是它的一倍,竖起来可以到我的鼻子这里,都可以当金箍棒耍了。
我现在是越来越讨厌1.2g了。

网友:
很专业,看不咋子懂

楼主:
我已经尽可能简单了。

网友A:
还是波导天线好啊,基本是全向的,而且不会有太小的辐射角。就是空太多了,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波导天线好啊,基本是全向的,而且不会有太小的辐射角。就是空太多了,难做。

不可能有完美的天线,按照你所说的那样,方向性这么好,它的增益肯定不会超过2DB,这里理论极限。

网友:
专业贴

网名们就想知道基础知识 还有就是哪种组合好 价格便宜

网友:
好专业啊,标记一下学习了。

网友:
不错,就是看不太懂。哈哈

网友B:
说一下black sheep用的那种天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black sheep用的那种天线嘛

他们非常专业,从视频里面我看到过他们用过J形天线,平板天线和双鞭天线,他们的飞翼上看不到天线,我怀疑是缝隙天线或者平面螺旋天线

网友C:
学习了,不过太专业了,看不懂,还不如来点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过太专业了,看不懂,还不如来点实际的

  这已经是科普程度了,业余到没办法业余

网友D:
绝对技术贴!!
不过俺碰到过gps天线被信号干扰,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技术贴!!
不过俺碰到过gps天线被信号干扰,很郁闷

gps天线肯定是平放的,而且有着很强的指向性,一般不容易被干扰,如果被干扰了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离开图传太近了,它也要放在波长距离之外,要不然就是没有放平,这就不是干扰,而是天线根本不起作用,没有搜到一颗星,如果再面朝图传天线的话,那就更没戏了,整个被彻底压制。

网友:
技术贴,顶贴加学习

网友:
LZ辛苦了,码这么多字科普

网友:
别人还劝我上1.2G图传呢。我的控是天地飞2.4G的

网友:
这个科普技术贴太棒了!虽然很多看不懂,但有些开始明白,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那,5.8G的 长城天线不是就只有一半大小,可以接受啊。问题是只能用在接收端,发射端没得法。

网友:
lz动作真快

网友:
好专业。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像军用飞机上有L型天线 和 Y型天线

网友:
HAM必修课,天线

网友F:
菜鸟提问:

1、那个彩图是啥意思?发射的电波覆盖范围?

2、楼主恨1.2g,但是5.8g的好像容易被阻挡?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5.8g的话,我在这屋看那屋的图传就收不到信号?而1.2g的穿透力强,隔着墙壁也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菜鸟提问:

1、那个彩图是啥意思?发射的电波覆盖范围?

2、楼主恨1.2g,但是5.8g的好像容易被阻挡?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说5.8g的话,我在这屋看那屋的图传就收不到信号?而1.2g的穿透力强,隔着墙壁也能看到?

1,你的猜测是正确的。
2.这里说的穿透能力是空气穿透能力,也就是没有阻挡物,电波能够传输的距离。

网友:
有楼主这样的专业人士答疑解惑,真是众模友之福啊!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关于抗干扰布局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想请您给指正一下。

以冲浪者这个飞机为例,用1.2G 800mw的图传,10c pcm 72m的接收机,然后随便一个OSD

SMA一分二,从图传出,用屏蔽线做延长线,分别延伸至机翼两个翼尖,延长线的布线甚至可以从机翼加强的碳管中间穿过去。接收机也放在飞机内部,距离图传天线很远,但是可能就会挨着图传,然后接收机天线沿着机身往后拉到机尾。GPS就固定在飞机背上就好。
请问如此的布局,图传和接收机之间是否还会有干扰,是否能够因为把图传天线延长开了以后,接收机就相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关于抗干扰布局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想请您给指正一下。

以冲浪者这个飞机为例,用1.2G 800mw的图传,10c pcm 72m的接收机,然后随便一个OSD

SMA一分二,从图传出,用屏蔽线做延长线 ...

一般在模型飞机上不会这么干,理由很简单,屏蔽线很重,你测一下重量就知道了,这个额外的开销,实在没必要。所以最经常的办法是直接把图传或者接收机移开,很多人会把其中一个移到尾巴上,也有人移到翅膀的一端。
其实老外还有一种做法也可以借鉴,他们反其道而行,不是把天线移远,而是放在一起,图传在上面,接收天线在下面,为了安全,中间用铝箔隔开,铝箔才巴掌大,并不影响天线的接收,唯一的作用就是把两者隔开,而且全向天线的轴心本来就是死区。
这种效果确实不错,我也尝试过,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占地方,那么多飞机里面,只有翼龙合适这样的布置。因为它背上那东西够长。

网友G:
回复 网友E:

那我的想法是否有问题呢?就是图传的干扰源是天线,如果把天线拉开到别处的话,图传本身是不会干扰接收机的?是这样吗?

网友H:
新人我也是冲浪者,准备装1.2G图传,合理布局应该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我的想法是否有问题呢?就是图传的干扰源是天线,如果把天线拉开到别处的话,图传本身是不会干扰接收机的?是这样吗?

屏蔽这东西是大学问,我敢说天线玩得不错,但是让我去设计屏蔽,我绝对抓瞎。
我可以举个例子,你自己就能琢磨出来了,天线仿真的软件有的是开源的,有的是免费的,但是电磁屏蔽的仿真软件全都是几万美金一套,所以天线拉远,用屏蔽线这个办法,还是别多考虑了,有可能天线的增益大打折扣,干扰反而恶化。
在所有的移动设备上,减除干扰的办法大多是把发射源挪远或者调整位置,然后用金属箔隔离,注,是隔离,不是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人我也是冲浪者,准备装1.2G图传,合理布局应该怎样呢

我很坦率得告诉你,冲浪者不太适合FPV,至少不适合新手FPV,换成翼龙,好小子,或者双翼机都要比这更好。
特别推荐翼龙,注:没有副翼控制,只有尾翼升降舵和方向控制,接收机直接放在尾巴附近,舵机也在那里,1.2图传在机头,或者驾驶座位置,这是最安全的布置。

网友I:
所以我说图传横着放,接收竖着放是有道理的!因为图传天线两端是信号最弱的地方,最弱的地方指向接收天线是防止接收被干扰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动返航的机机,一定要优先考虑和保证接收天线被干扰最少,而不是考虑图传清晰是否最强最远!因为一旦接收被干扰失控,你的图传能传500公里也是笑话!

网友:
回复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所以我说图传横着放,接收竖着放是有道理的!因为图传天线两端是信号最弱的地方,最弱的地方指向接收天线是防止接收被干扰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动返航的机机,一定要优先考虑和保证接收天线被干扰最少,而不是考虑图传 ...
d大大

图传天线横着放是很危险的, 因为极向问题。 如果图传天线(发射和接收)都是横放, 出现的情况是 1)以你为中心,前后信号很好, 左右信号很差, 因为, 两天线的极向成90度了。 或2) 1)以你为中心,左右信号很好, 前后信号很差, 因为, 两天线的极向成90度了。

网友:
图文并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我说图传横着放,接收竖着放是有道理的!因为图传天线两端是信号最弱的地方,最弱的地方指向接收天线是防止接收被干扰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动返航的机机,一定要优先考虑和保证接收天线被干扰最少,而不是考虑图传 ...

你那样干的话,还不如在飞机肚子底下开个窟窿,把天线捅下去呢,反正全向天线能够折转,降落的时候让它自己折过来就行了,就算有所损伤也没关系,天线才多少钱一根?

网友:
那个滤波器是装在发射端还是接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