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真机为什么比模拟器难飞那么多?

楼主(2012-03-27):
我是新手飞V911航线,悬停都无压力,
于是买了个MCPX,果然难飞,知道是六通机比四通难飞,可能技术还不行?每飞必炸,悬停都不能,总是飘来飘去,就好像陀螺仪坏了一样,
于是买了个凤凰3.0模拟器,就用原配的DX4e飞的(真机也是这个控),毫无压力啊?!!为什么模拟器里面的那个MCPX那么好飞啊?

求解;是我的MCPX有问题还是模拟器有问题?飞过的人说说,模拟器里的MCPX和真机仿真度有多高?

网友:
模拟器让你建立条件反射别当真,MCPX三轴旋停应无鸭梨

网友:
你把模拟器里的时间加快20%,再看是否还有那么好飞

网友:
我模拟都能翻了 切草·····现实 都是秒炸······

楼主:
那看来不是机器有问题,是技术还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说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事实就是这样的啊,机器飘来飘去,凤凰里面悬停稳得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等下试下看你把模拟器里的时间加快20%,再看是否还有那么好飞

楼主:
刚才把速度调到125%,还是很稳定的啊,无压力,不知道为什么飞真机那么难

网友:
这有什么出奇的?模拟器的机子都是理想状态的,而真机不是,总有虚位和误差。

网友C:
飛真機的環境有模擬器裡的環境那麼大嗎?

网友:
 我模拟器飞只能悬停,真鸡4面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真機的環境有模擬器裡的環境那麼大嗎?

说的極是.

网友:
只飞过XTR和G5,这两种模拟器是可以调整舵机感度的,理论上可以调到跟真机一样。模拟器软件设计应该都是只认参数,你选模型就是选预设的参数。因为电脑速度有差别,预设参数可能会与真机感觉不一样,需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真機的環境有模擬器裡的環境那麼大嗎? [/quo有啊,有个很开阔的草地,烧烤用的,1平方公里那么大te]

网友:
严重怀疑楼主的模拟器

模拟器比真机要贼的多,我的感觉,不管神马飞机

网友:
模拟器里的环境很大,而且是360度无障碍。现实中你在哪里飞的?

网友:
凤凰里的MCPX。。。。悬停稳我可以看部电影再切回去接着飞
真机行么?

网友:
飞过一次模拟

网友:
第一次上六通机是这样的,没掌握好打陀的幅度与手法!当时我刚上GCP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模拟器里没问题,现实中飞机根本不敢离地,现在习惯了稳得就跟模拟器一个样!

网友D:
凤凰里面的mcpx模型,导入的时候参数设置的比较简单吧。你试试自带的450,飘死。
大多数人都是真机稳,模拟飘

网友E:
相比模拟器,我觉得真机更稳,得益于MCPX超强的三轴,室外倒飞鸭梨不大,反正小鸡无危险性,炸鸡损失也小

网友F:
飞机肯定有问题!
你找高手鉴定一下!!!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充气娃娃与真人的区别!(比方,版主勿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