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磨制白钢车刀?求白钢作成车刀的图片

楼主(2012-03-27):
大家好,我是180的小床,最大只能用10X10的刀柄,所以很多好的数控刀是没有戏了

只能自己用白钢磨

但是自己磨制,那磨制成什么样子就又头疼了

大家有没有磨制白钢刀的图样? 就是白钢刀加工好的样子,我按照样子学习的磨

谢谢阿!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找到这个帖子,自制数控刀柄的,我可以学习,哈哈

网友A:
车刀 转

常用车刀车刀有很多种, 不过常用的车刀也就那几种, 特殊的很贵, 真需要用, 倒不如自己磨. 我们玩家用高速钢 HSS ( High Speed Steel )的就很好用了,车铝,,碳钢都够, 理由是一来便宜, 二来不是生产用精度要求没那么苛, 第三可以磨出自己的需求. 另外再加几把合金刀粒的刀就够用了.

A,B 自磨二边车刀, 有断屑槽及正前角
C 60度外螺纹车刀, 车公制螺纹
D 内孔撑刀, 内孔扩大用
E, F 右手车刀, 车端面, 车外圆, 车台阶, 倒角
G 60度内螺纹车刀粒, 要加上刀杆
H 60度外螺纹车刀粒, 要加上刀杆
I R角车刀粒, 要加上刀杆. 可做成左,右手车刀, 内孔撑刀, 精车好用
J R角车刀粒, 要加上刀杆. 可做成左,右手车刀, 内孔撑刀(会撑出圆角), 车圆球好用

R角愈大则因切削时接触面愈大, 容易引起刀振(产生振纹), 崩刀或闷刀, 进刀量要小, 进刀速度要慢

断屑槽对小车床而言不是很必要(很难磨),除非要加工细窄的地方

车刀有长短粗细, 重要的是粗细要配合你的车床及车刀架,最好是不要加垫铁, 使用上类似快换刀架,换刀迅速. 我的车刀架很难配车刀, 因而自己做了一个车刀架(会另文发表), 配上10mm粗的车刀,不用加垫铁, 一次到位.

网友:
一起学习,

楼上兄弟说明下具体车什么用哪把刀啊,谢谢

网友:
给力哦。开槽的水平那么高。我都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车刀车刀有很多种, 不过常用的车刀也就那几种, 特殊的很贵, 真需要用, 倒不如自己磨. 我们玩家用高速钢 HSS ( High Speed Steel )的就很好用了,车铝,铜,碳钢都够, 理由是一来便宜, 二来不是生产用精度要求没那么 ...

谢谢阿,真谢谢阿
但是图片上左边第一个第二个刀怎么磨阿?
要把整个白钢磨出一个伸出来的头,不容易啊

网友:
.177  那几吧钢刀真牛XX   神了  口水

网友:
刀磨得真好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车工必备

楼主:
这个图,我也保存下来了,真好

网友:
图片已保存

网友:
第一二把看样子是镶嵌合金的

网友(2012-11-20):
图片已保存,嘿嘿

网友:
刀磨出这样的水平,其它功夫也不会差了

网友B:
這些車刀應該是線切割割出來的

車刀圖如下,依不同需求磨出不同的刀就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些車刀應該是線切割割出來的

車刀圖如下,依不同需求磨出不同的刀就對了

委员长图片很好,不过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委员长图片很好,不过太小了,看不清啊

网友:
委员长的图可以再小点不?

网友(2013-01-06):
图有点小,看不清呀

网友:
来段视频教学,,,,,看看有你需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