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加急油或者开3D模式尾巴向右缓漂,求解。

楼主(2012-03-27):
高手,大侠们救命啊!

网友A:
你要说清楚用的是哪一种陀螺仪,3轴还是独立锁尾陀螺仪。目前锁尾感度是多少,用的什么尾舵机等。光说一个向右飘,没有任何资料情况,神也无法判断吧

网友B:
先检查尾桨夹轴承,然后是震动。陀螺仪等可能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780 ds420 感度多少都在漂。

网友C:
尾桨轴承可能性大一些,间隙大而引起动平衡震动

网友A:
急推油向右飘,那就是锁尾力抵消不住电机的反扭力。检测一下你最大螺距是多少,如果螺距太大急加油是会向右飘的。把正负最大螺距都设置在+ -12度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