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各位前辈,FPV的遥控距离可以有多远?

楼主(2012-03-27):
既然玩儿FPV,距离近了就没意思了,普通电直2.4GHZ的遥控距离一般200米,FPV的遥控距离可以多远呢?是如何实现的?谢谢!

网友A:
老外有搞到过27.5公里,我们得努力了。
他的配置不算太好,自制的螺旋天线,加2.4g图传。
另外还有一个记录,不过那没有被承认,有两个法国人用一架飞机做中继,让另外一架飞机飞到了70多公里的距离,这两架飞机都是变态,翼展四米,背上装着大圆盘,里面是定向跟踪天线,样子和预警机一摸一样。

网友:
全球鹰远

网友:
军用的,那个远

楼主:
呵呵,老外比不上,全球鹰咱也玩儿不起啊
遥控 接收设备在1500元左右的,遥控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B:
你这个价格还是买个天8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价格还是买个天8S吧!

天8S?遥控距离多长呢?

网友:
天8S排除环境因素或机身设备干扰,可达1公里以上。

楼主:
一公里,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有搞到过27.5公里,我们得努力了。
他的配置不算太好,自制的螺旋天线,加2.4g图传。
另外还有一个记录,不过那没有被承认,有两个法国人用一架飞机做中继,让另外一架飞机飞到了70多公里的距离,这两架飞机都 ...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