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接口板怎样先择好呢?

楼主(2012-03-27):
淘宝了一下,太多了,几十块到上千块都有,就是不知怎么选好?
而且还有USB和并口区分,可以说一下有什么区别吗?
真的看到头都大了

网友A:
那要看你用他干什么用。功能都是电脑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所以又叫接口板)有USB接口的。有并口的,(并口的又有单,双之分)价格差异较大。如果用来改数控铣床,车床或者控制三轴雕刻机的话。可以采用单并口的接口板。

楼主:
用来造JJ的啊,打算做四轴的
那USB好还是并口好呢?
并口的单与双区别又在哪里呢?望解答

网友B:
用并口好,性能价格都不错,连MACH3也方便

网友C:
我刚并口和USB两种各买一块,机器还没完成,但是接口卡实验结果感觉USB抗干扰能力太差了,并口的电源不用接滤波器运行也很稳定,USB的不接滤波器根本就不行

网友D:
无所谓,要玩的USB 并口都能正常工作,要做产品的,不多久你就会换维宏卡。所以嘛 买啥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做产品要用维宏卡呢?
不解....

楼主:
维宏卡好像不可以用在MACH这软件上的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E:
先定位再买。

网友F:
先买个100多的3轴板,慢慢来。
升级了,再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