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动力感觉不够用····求升级方案

楼主(2012-03-27):
俺是菜鸟
手头亚拓pro的套机····原装件,不过把
舵机
改到尾管上了····飞了一年多····用得是格氏的20C 25C 30C 的
电池
·····感觉动力有些弱····请教能让飞机更加暴力些的方案·····

网友A:
亚拓套装应该可以吧
要不改个6S

网友B:
好盈白金40A+亚拓450MX 6S电机
花牌45A+花牌6S~

网友C:
1、提到动力
2、减轻重量

网友D:
一年多前PRO配M馬達,後來配MX馬達
試試MX馬達

网友E:
换450MX马达配12T斜齿和112T斜大齿,电池换40C以上的,3S足够,±13度螺距,试试看够不够给力

网友F:
我感觉450+ -10度正合适,电机2221-2010KV,电调MEGAPOWER40A,配13T 进角设置到10,,赤道35C电池,,这个要是爆到不射桨你找我

网友F:
我用的就是上面的配置,,横轴螺丝让我给飞断了,我电调是6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了···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亚拓套装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