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飞控,应该怎么调试?

楼主(2012-03-27):
飞控板和飞机都准备好了,怎么调试程序呢?
用绳子把飞机吊起来?

楼主:
目前只是把无线,传感器这些搞定了
真正飞控算法还没写,直接放地上,上电就炸鸡
算法要边调试边改参数啊,编程电缆要一直挂在飞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