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买冲击钻好还是买电镐电锤好

楼主(2012-03-27):
最近家里搞装修,工程不大想自己搞,要用到冲击钻,但在网上看到有一种电镐电锤,功能比冲击钻多,请问这个电锤好用吗?
请大伙推荐性价比高一点的牌子型号(但一定要质量好)谢谢

网友A:
不干专业,买那完应干啥?能报销?

网友B:
冲击钻家里用合适。要搞大面积的才要电搞。电搞的头貌似不会转的。打墙一打就掉一大片

网友:
装修用电搞

网友C:
我建议埋带转带搞的 好用 我买过博世的

网友D:
冲击钻只能打砖,不能打混凝土,基本没有任何用处。
电锤是会转的,不会转的那是电镐。电锤打墙掉一大片的,那是你钻头用的太大了,别贪多
要好的,博士牧田日立随便挑一个。一般用的国产随便挑一个,反正打墙也不要精度。

网友E:
搞个无级调速的,不容易打坏瓷砖。
另外个人认为外形似手 枪 钻的不要买,不实用。

网友F:
电镐钻头是往复运动的 不是旋转的

网友G:
自己用用随便买个三用电锤就好了 反正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再差的电锤也比冲击钻好用

网友H:
买电镐电锤多功能的吧 肯定能用到

网友I:
要买。。我早知道就买了。。起初用手打。累得吐血。手打几个血泡

网友J:
电锤和冲击钻不是一回事吗

网友K:
买3用的

网友L:
博世最小的电锤18mm的大概500-600元
那个电锤够小了。样子很好看。
另外如果不喜欢电锤,买博世的最小的冲击钻也可以买来用,实在打不动的时候再找路边临时工做吧。博世冲击钻399元套装很划算。我就有一套,好用,遇到少数混凝土的情况死点劲也是可以打的。

网友M:
开线槽,用电镐,电镐头是一字的(往复运动,不旋转),工作时就像一把小铲子;
在混凝土墙上打洞,用电锤轻松搞定(钻头往复运动并旋转),如果用冲击钻的话,效率低点,慢慢磨也能搞定;
在砖墙上打洞,用冲击钻,当然电锤更有力。
电锤相当于有个小锤子不断的锤钻头。它的锤击力度要比冲击钻的锤击力大。
据说电锤电钻两用机的电钻功能不怎么好(说的是国产机),钻头会晃动。
我的电钻是博世的,径向跳动小。电锤是东成的(据说也是国产名牌了),钻头晃呀晃呀的,不过还是能用的。
电锤气缸结构的力气大,但个头也大,我的电锤5KG,用起来真的很考验体力,打了半天洞整个膀子累死了,话说我的投影幕布还没装呢,想想要举着个5KG的东东就累。所以如果不是要经常打20mm以上洞的(一般打洞都是用6mm钻头),我还是建议买个两三公斤的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博世的会不会太贵?

楼主:
国产的电锤除了东成的,还有什么牌子可参考?谢谢

网友N:
国产的,除了东城,。。。没有了!

网友O:
我买的电锤经过装修考验了,确实耐用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O:
看不到图能发过吗谢谢

网友:
电锤就行了,我买了一个,百十来块钱,用了3年了,家用5-10年没问题。

网友:
电锤

淘宝搜香港奥马

网友:
应该是搜:奥马 电锤

我以前买的这家店不知道怎么不卖了,以前卖的好火的,不知其它的奥马是不是这个奥马

网友:
买水钻吧,打出的眼还周正,人还省力气,也不贵

网友:
哦,对,家庭装修,不光是打眼呢,水钻不合适

网友:
冲击钻是靠两片斜齿轮摩擦产生的震动,幅度很小(2mm左右),电锤是靠活塞汽缸工作的,振动力要大得多,德国日本货贵一些也有他贵的道理:重量轻,效率高,经久难用,使用安全;重量轻很重要,经常干活的人最有体会,国产的笨重家伙绝对是重体力锻炼肌肉的好工具,轻首先要结构设计的小巧合理,材料以工程塑料和铝合金为主,效率高指冲击力强,冲击频率合理,经久难用要靠材料工艺及热处理来保证,使用安全一般人没体会,既要高效扭力设限还要合理,就是说扭力过负荷要有自动保护,现在产的电锤都有了,第一代老龙牌冲击力很大,扭力更大,粗钻头一旦被钢筋卡住手腕胳膊被扭伤算是轻的,电锤再回转一圈把脑袋打破的都有 家用三合一比较实用即电钻,电锤,电镐一体化,搞破拆电镐还是很有用的,它的冲击频率有讲究,要利用共振效率才高.水钻是专业大打孔用的,特别是钢筋混凝土上钻大孔优质高效,家装喊专业打孔的师傅就行了,一百年用一回的东西没必要买.

网友:
不常用就去交押金租一个用,就花点租金,我就这么干,一次才五块八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家里装修,还是功能多一点好

楼主:
回复 网友Q:

师傅你好在行,能推荐一款给小弟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在行,能推荐一款给小弟吗?谢谢

真对不起,我有好几把电锤和冲击钻都是德日产的博世牧田日立等,国产的我只知道龙牌和东城挺普及的,有些杂牌可能性价比更高一些,应该广泛去请教搞装潢的民工,他们都是一线的试验者,他们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优胜劣汰他们说了算

网友:
感觉电锤好吧

网友:
电锤,现在很多混凝土墙,冲击钻搞不定,最好三用的,偶尔当当电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家里面装修大都是4-10的小孔,像窗帘杆,毛巾架等等,冲击钻完全可以胜任,我在家挂电视时用了电锤,其它的东西大都是冲击钻完成的,装修完了冲击钻还可以继续用,电锤电镐只能放着了,谁没事干天天打墙玩呀,所以买还是买冲击钻划的来,挂大件时可以找工人或借电锤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要看你想干什么工程了,像开线槽水管槽这样的大面积开墙,电锤是必然需要的,如果只是在墙上挂一些挂件什么的,冲击钻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能凿能钻的双功能电锤,打瓷砖也不会裂,因为不用力推的时候是只转没什么冲击力的,当你用力推向前时候就有冲击了(不推的时候里面的柱锤碰不到钻夹头尾部的,所以没冲击力,打到软的东西也是没什么冲击力的,钻硬的东西冲击力自动加大)。把档位挂到只凿不转那边就是电镐了,装上凿子凿东西特好用。

网友:
最近败了博世GBS 16 RE,感觉家用要兼顾的功能多点,虽然显得不那么专业,至少自己家里那点活费些力气也能干出来。电锤之类的n年也用不了一次,多少钱买的放家里都白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