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选机及3GX问题

楼主(2012-03-27):
3GX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450PRO哪个版本比较适合新手, 很多人推荐sport V2 有用过V2跟3GX的老鸟么 说说感受
还有就是有副翼跟无副翼 这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体验过的来啊)

网友A:
3GX是无副翼三轴陀螺仪,sport容易拆J,方便维修而已。自己动手能力强可以上PRO。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啊

网友C:
我也是新手,我买的PRO V2 就是3GX的,觉得悬停很好悬停,安装的话觉得也不难,调的方面,我没跳过SPORT 觉得差不多吧,都是螺距,平衡之类的,不过 听老鸟说3GX飞3D的话要调很久,还是得按自己的手法调,别人还帮你调不了,另外我对比了一下PRO跟SPORT的配件,我就说副厂的,觉得前期不3D的话就是浆跟横轴,容易炸,PRO的尾巴你可以改成皮带的减少成本,剩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3gx是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