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东西,请懂的来看看!

楼主(2012-03-27):
一时手痒买了个连如何使用都不知道的机器回来,这个有两个表盘,是否两个都可以转动的? 那些指针要指向何处?

下图就是实物!!

请有知道如何使用的坛友指导一下!

上网页连接也可以!

多谢!!!

网友A:
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绕线机,绕变压器 线圈等。

网友:
一鑫。你的驱动板呢  你的光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不知道? 这个是绕线机,绕变压器 线圈等。

买时只知道叫缠线机,至于作用和使用方法等。就真的一概不知,现在发帖求真相!
这个花了一张红纸搞回来的! 觉得样子挺好看就买了!

网友:
早年修电机用的绕线机 使用前先将表针上的螺丝松开,手动归零后拧紧,上面的是百圈读数 超百圈和下面组合起来读数

网友:
拧松 铜螺母,把指针 归0。     长螺丝 转一圈 ,走一格。
一共可以转  100 00 (圈)

楼主:
我要知道使用方法呀。。。。。。。。。

有两个铜螺母的!

网友:
见鬼了。是铁的就买

网友:
哈哈,电工爱好者必备……

网友:
晕       会不会把钟的   长 短针  调到0:00

这个一样原理   :  图1   1格是1圈    1-99圈
                             图2  1格是  100圈

和水表一样

楼主:
图2也是能转动的?

买的这个图2那个表是不会转动的。。。。。。

我调松和调紧它都一样不能转动。。。。这个要如何搞才能让图2的表转动?

网友:
你 摇100圈  看看有没有转

楼主:
100圈。。。。。。。。。。。。。。

有没有办法让下面那个做主转盘? 这样它转一圈上面的就能转一百圈了

网友B:
这个还缺配件 绕线的话还要做模具的 还有告诉楼主  这个买贵了 新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缺配件 绕线的话还要做模具的 还有告诉楼主  这个买贵了 新的也不贵

就算你现在跟我说这个新的只卖10元,也木有办法的了!

只是还缺什么呢? 坛友请说说!!!

网友:
缺的东西可多了,线圈胎具、锁紧胎具的螺母。这么长的丝杆,前面还要有一个顶尖来保证同轴度,还要有一个排线和张力机构,不过小线圈没有后面这些也行。 100圈对于这个机器来说应该很简单,我们都是几千圈几千圈干的。

网友:
绕线机,我也有个,楼主的比较好铜齿轮计数器,我的是塑料的。

网友:
我有线胎 呵呵

网友C:
这个不错啊,哪买的?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D:
一张红纸,价格还可以。涡轮,杆都是铜的,且磨损不厉害,基本没怎么用过。是个老东西,新的做工不入这个。

网友E:
看来论坛要多普及常识啊!

网友F:
这个是绕线机

网友G:
这种东西哇抓两下就会了,还用上论坛提问。

网友H:
缠电机的绕线器。

网友I:
装上一个小三爪就是个分度头了

网友J(2013-04-08):
修电机用的绕线机我也有

网友K:
花了一张红纸搞回来的。值!慢慢研究吧。

网友L:
花几块钱买螺帽把骨架上上面直接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