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会调戏兔子,怎么调整才能稳定了,我的脱控就乱飘~~~

楼主(2012-03-27):
还不稳定,看人家的都那么稳,我这个老爱发抖,还时不时的瞬间加下油,哎,不会调啊,谁有心得

网友:
玉兔新手课堂,看这个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很快就能飞好!

楼主:
这些都没问题~~~我要深入点的,就是加强稳定性的~~~~~~~~~~~

楼主:
顶,调戏兔子的高手快来

网友A:
首先要把玉兔安装水平,作好避震,然后把遥控的通道作好校准,按照轴距选好感度等参数,作好水平校准,然后解锁,把机子拿在手上,开小油门,看有没有不平衡,注意别被浆打到手,然后逐渐加油门,让机子达到悬停,试着慢满松手,看往哪偏,在调对应通道遥控器微调,尽量调到平稳,我就是这么调的,一定注意安全。

网友:
我也不太会调,一直用的默认数据..搞不懂那个主稳定度和辅助稳定度到底该怎么设置..

网友:
我个人感觉,容易出现漂移和自旋的情况下,排除机架震荡,最关键的是电机一致性不好,互换电机位置看看是否偏移反向基本能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把玉兔安装水平,作好避震,然后把遥控的通道作好校准,按照轴距选好感度等参数,作好水平校准,然后解锁,把机子拿在手上,开小油门,看有没有不平衡,注意别被浆打到手,然后逐渐加油门,让机子达到悬停,试 ...

说得很好,特别是最后一句.

网友:
我也是用默认参数,感觉挺好飞的了

楼主:
应该是电机不太平衡,电机6个,3个时间买的,2个旧的,2个半新的,两个新的,不过飞了几次后可能是新的磨合了,稳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机不太平衡,电机6个,3个时间买的,2个旧的,2个半新的,两个新的,不过飞了几次后可能是新的磨合了,稳点了

看来我的也是这样问题
2新2旧,不同年份买的:loveliness:

楼主:
我的GPS也刚弄好~~~卖家给力啊,买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不到24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GPS也刚弄好~~~卖家给力啊,买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不到24小时~~~

用的啥GPS

网友:
玉兔GPS误差挺大啊。不知道是不是我调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