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Futaba 10CP 请教电池问题

楼主(2012-03-27):
新入一Futaba 10CP控,原配电池是9.6V的,换12V锂电行吗?谢

网友:
最好别用,买个10c的电池盒吧可以装8节5号充电电池

网友:
我新手弱弱的问一句,10c操作简单吗。我想入个控不知道能不能学明白。jr和futaba哪个操作简单点?

网友:
可以用3S锂电,这个控可以用8节干电池的,1.5*8=12V,和3S锂电基本相同。原配9.6V是镍氢电池。

网友:
同意楼上 没问题的。。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问题我都说过N次了

网友:
可以换,但不建议换,换个1800mah的镍镉就可以。

网友:
原配9.6V是镍氢电池有什么不好?非要换